[系统下载]
能GHOST系统。但不能引导。

楼主(2013-04-04):
昨天接受一台机子。装系统报错。换个硬盘装就好了。于是把机子原来的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装系统。GHOST系统后。机子报引导出错。我把硬盘换到其他机子上。又能正常安装。换个硬盘在这个机子上装也能行。于是把机子原来的硬盘重建MBR引导。还是不能。请教下大哥们。机子是好的、硬盘是好的。BIOS设置也是对的。这种情况怎么办?当然直接用光驱安装系统没试过。没有光盘

网友:
不能引导有什么提示没有?

网友A:
机子硬盘不兼容?

网友:
换个镜像再试试

网友B:
{:4_113YIGHOST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C:
曾经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更换其它版本系统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也遇到过这种现象更换其它版本系统就好了的

我换了也不行啊!XP换很多了。硬盘安装版试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出在引导区的问题。。。。

不知道啊!或许吧!网上说在diskedit里改16进制倒数第二个数值为00.但我进去看了本来就是0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4_113YIGHOST版本的问题吧

不是。版本换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硬盘不兼容?

怎么会啊?

网友F:
敢不敢换个WI7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敢不敢换个WI7试试

大哥。这个机子是一代的老机子呢。怎么敢用WIN7?

网友:
可以吧硬盘的格式换一下

网友G:
硬盘全部重新格了试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大哥。这个机子是一代的老机子呢。怎么敢用WIN7?

老机子怎么了不试试怎么知道,  在不行了就硬装

网友H:
老老实实用光盘安装,不要GHOST

网友B:
TIAO跳了模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硬盘全部重新格了试下吧

我试过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AO跳了模式吗

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老实实用光盘安装,不要GHOST

我刚刚试过了。用的硬盘安装版也不行。一样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老机子怎么了不试试怎么知道,  在不行了就硬装

硬装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我哭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硬装了还是一样的现象。我哭啊

看来要使绝招了 ,  吧硬盘搞下来  装别 的机子上装系统,不要打驱动, 系统装好了后,在挂回去。试试 ,可以就打下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要使绝招了 ,  吧硬盘搞下来  装别 的机子上装系统,不要打驱动, 系统装好了后,在挂回去。试试 , ...

启动的时候报引导错误、根本就装不了系统。更别说不打驱动了

网友I:
在DOS下装了,试下

网友J:
这种问题有点复杂,但也很容易解决!一;是用纯净版的XP装一下系统;二;是用GHOST有一健分区的,重新分区后装,三;是用以前的原装XP盘装系统,要注册码的那种,在选好C:盘装系统后格式化C盘,等到考系统文件这个步,你就可能再停下,再GHOSTXP

网友K:
要我的话 会先从新分区 然后换个装 不行换个WIN7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DOS下装了,试下

试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要我的话 会先从新分区 然后换个装 不行换个WIN7试试!

我重新分区装了的不行。老机子装WIN7不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这种问题有点复杂,但也很容易解决!一;是用纯净版的XP装一下系统;二;是用GHOST有一健分区的,重新分区后 ...

你说的最后一步我倒是没试过。其他都试了

网友:
哎!算了。还是叫客户换板。换板也能好的

网友:
释放下电池试下。

网友:
把硬盘低格试试

网友:
数据线换一下!或许在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版本换好几个了。

楼主这个问题我一天遇到两台,有台换了号机个版本的WIN7不行,装的XP好的。。有一台XP  WIN7个各版本的都试了一遍不行,最后装的WIN7单装版的就好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重新分区,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楼主最终如何搞定的?期待结果!

网友:
你可以把引导恢复即可

网友:
如此疑难杂症,希望楼主说一下最终解决方案!

网友:
一代老东西,还搞个毛。

网友L:
果断是系统引导文件丢失,用PE维护系统内的引导修复工具尝试修复一下,若还不行,那就要深入检查了。

网友:
试一试用U盘能不能引导起来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最后一步我倒是没试过。其他都试了
没事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
C盘没引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