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A330BW

楼主(2013-04-04):
这个显示器都返修3回了。每次故障都一样,指示灯不亮。三星这款是程序的问题我第一反应刷程序。前两次真是刷完就好使了,可是都是用一个月就坏了。最后一次我没刷进去我给换了个芯片好使了。有用了一个星期有坏了。供电基本都正常。小弟学艺不精请大虾们帮我分析分析。还有什么通病没
芯片
通病
三星

网友:
换程序芯片

网友:
看看 其它元件有 没有损坏。。

网友:
换块驱动板得了。来回拆腾

网友:
换个通用板吧,

网友:
晕啊
我这个用官方的刷了就不亮灯了

网友:
净瞎说,换个24c16马上好使。

网友:
换掉电源接口,我都换了几百台了,你把电源线接口的地方转一下看看,希望帮的到你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好打火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