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Y430不触发

楼主(2013-04-04):
型号:联想Y43O,板号LA-4142P
故障现象:不触发
  拆开机器,没有发现进水,打各地阻值均正常,测公共点无电压,问题出来了,保护隔离没有过,由于没有4142pR 图纸,用4141P代的,不要见笑,实测PQ38的G极19V,这明显不对,PQ38是PNP的管,该是低电平导通,现在是19V就不对,他该由PR73和PR78串联再由PQ11这里导通对地后分压得来,分压后得8V左右的电压去导通PQ38,但是现在为19V就不对嘛,。那么PQ38的G极为19V有这么几种情况,1:PQ11没有导通,2:pq7没有导通,3PQ7或者PQ9的1;3脚击穿,4:电容PC56击穿,5:PQ38的G级与S级击穿。还有一种情况,你们猜猜?先卖个关子,既然这么多情况,一个一个查吧,过程就不说了,PQ11是导通了的,PQ7也是导通了的,PQ8;9没有击穿,电容PC56没有击穿,该拆的也拆了,PQ38的G极还是19V,用表打了一下,发现PQ38的S级与G级为0,呵呵,拆了PQ38,还是O,前面说的那些个管子该拆的也拆了,就只有一种情况了,板层短路,不管他,翘起PQ38的G级  翘起PR73  PR78,然后飞线,此机修复。上个图············祝大家清明快乐······

网友:
pq38直连了吗?牛逼……

网友:
看了这些贴 感触很大  我们要学的还很多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上回也是修一个仁宝点火回路,就是不行。点火回路都过了就是没待机,后来就不是我修了,估计是EC没收到ACIN信号。

网友A:
三个原件翘起,飞线,最后那个电阻又接地?总之就是不走半层线路?那么请问楼主,原来的半层短路你不解决?那还不是一样短路啊。

网友:
板层我解决不了,不走板层啊,板层短他的啊,你都说了不走板层了啊,不走板层就不管他板层死活了嘛.

网友(点评):
欧了。电阻飞线后用物品进行绝缘处理。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好修呀。

网友B:
你说PQ38是N管,怎么可能是低电平导通呢???不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PQ38是N管,怎么可能是低电平导通呢???不解

是P管,也不知道是你搞错还是我没说明白,我把场管也说成PNP和NPN, 我知道这不对,这是我个人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P管,也不知道是你搞错还是我没说明白,我把场管也说成PNP和NPN, 我知道这不对,这是我个人习惯。

呵呵,是这样呀,我通常是把NPN的叫P管,PNP的叫N管,个人习惯!

网友:
楼主也太历害了,哪天教教我啊。我还不怎么会看图纸

网友:
仁宝的主板点火系统的电路出问题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原件翘起,飞线,最后那个电阻又接地?总之就是不走半层线路?那么请问楼主,原来的半层短路你不解决? ...

我想请教一下,直接飞线是Q38的G级跟Q11连接么?那2个电阻,撬开就不用了么?我有点没看明白呀,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是短路还是断路?

网友:
这两个隔离管这么近主电还走板层过。本人没修过板。

网友:
不错  没有走什么弯路了

网友:
看了好半天还没看明白

网友:
板层短路   修好  厉害

网友:
牛人。分析真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