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修复HP52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3-04-04):
      由于可调电源出了点问题,也不知道待机多少,接上电源电源灯由绿灯变为黄灯,证明主板通电,保护隔离正常工作按开头无反应。
      拆机打各电感对地阻值,PL6 593,PL5 1216,PL10 256,PL9 023,PL17PL18 005,PL7 154,并无明显短路现象, 测待机电压3.3V和5V均无,看来重点要放在8734上了, 测得20脚V+19V,17脚VCC有5V,ON3,1.9V ON5,4.5V.测2脚PG无信号,手上正好有8734换之接上电源测3.3和5V均有,按开关CPU开始发热,接上VGA显示正常。
      其实图纸我不会看的,就知道看这点儿了,,望大家多多指教,献丑了

网友:
厉害·····秒杀了··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这是够快了,够好运的

网友:
ON31.9V有点低了   换芯片以后有量ON3电压吗

网友:
无待机的  每次我换完芯片都不行  总是要戳个一会

网友:
大神啊,不会看图就解决了.

网友:
手头有芯片就是维修加速度 不过楼主也算是幸运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运气好碰到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又一个可造之才出现啊,这么历害

网友:
这个ON3都不正常 换8734有用 ???我倒是修到过3 5V滤波电容问题的 就是ON3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8734有问题导致on3低吧。

网友:
楼主幸运,没量到芯片坏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