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JW199A分辨率越高,闪的越早

楼主(2013-04-04):
HANNS.G JW199A是一体的板子,用一会就要闪,分辨率调高了,几乎就是开机就闪,一直闪,怎么回事?求高手

网友:
把那个赫兹调一下    在属性设置 高级哪里调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 或高压板有问题    那时以前屏线有问题 也会闪可以试试

网友A:
你清空24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清空24芯片试试!

好了,,有好几个电容严重漏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了,,有好几个电容严重漏电

请问一下 仁兄能否告知一下你所说的漏电电容 是在那个位置 在电源板还是在驱动板 我也碰到过 还望能详细的告知一下 先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 仁兄能否告知一下你所说的漏电电容 是在那个位置 在电源板还是在驱动板 我也碰到过 还望能详细的 ...

在电源板到12V附近那几个,高压板的2个电容没发现严重漏电,为了用的久一些,就还是把它们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板到12V附近那几个,高压板的2个电容没发现严重漏电,为了用的久一些,就还是把它们换了

仁兄感谢你了 回帖谢谢 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