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K40IN 不开机

楼主(2013-04-04):
ASUSk40IN裸板待机0.20A .EC发热,换了个新的8502E后发现不开机。没办法仔细的开始检查EC的工作条件 1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2:懒得查信号刷了个BIOS还是不开机
3 BAT1_IN_OC#用适配器3.3V插上电池为0V正常。4AC_IN_OC# 0V正常<因为当充电芯片ACIN为高ACOK为低 ACIN为低ACOK为高>芯片ACOK脚发出地电位的CHG_ACIN_OK#使q8809B导通AC_IN_OC#为低点位。5LID_SW#0V图纸应该为3.3的高点位,LID_SW#只去了U3301D4501一个一个摘掉当摘掉D4501后电压出来了。
点开机键顺利开机
.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维修过程写的真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