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进水维修实录!

楼主(2013-04-04):
今天收到一台SL400进水机器!拆机上BGA烘干后    目测EC和SB 附近有轻微腐蚀痕迹 用洗板水刷干净 后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 故障时不触发!!!
按照修不触发的思路 测试下 发现 3Vsus 5vsus 都正常 SUs PWROK RSMRST 也都有  开关按键上面3.3V 电压触发时 有跳变 EC的141脚也正常跳变! 但是EC64脚的 PWRBTN 无跳变 一直为3.3V  EC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唯一的不太对的地方就是EC晶振电压再1.3V-1。6V来回变化 有时点击晶振脚 还会触发成功! 南桥晶振 0.3V左右  偶尔碰到也会触发!!!
现在的思路就是先换EC试试 觉得EC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南桥也可能因为进水 坏了
求高人指点下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 或者提供点其他的思路 我最怕进水机器了!!!

网友:
风枪吹下南桥再说

网友A:
加焊不管用 南桥下面可能进水腐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不管用 南桥下面可能进水腐蚀了

那如果拆掉南桥 清理下焊盘 再换个全新的南桥 修复的可能性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