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维修

楼主(2013-04-04):
下面就是一台液晶显示器的结构和所有的配件
1、PANEL(液晶屏)
2、A/D驱动板;
3、液晶驱屏线
4、高压板(又称升压板、高压条、INVERTER)
5、高压板线材
6、电源适配器(外置,一般都用直流3A/12V),也有部分的显示器的开关电源部分内置在机内的,直接输入AC220V的
7、VGA线
8、外壳
以下是根据我们日常的维修总结的一些维修思路:
1.显示器整机无电
(1)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简单的故障,一般的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那种电源,它的结构比crt显示器的电源简单多了,易损的一般是一些小元件,象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IC整流输出二极管滤波电容等。
(2)驱动板故障: 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故障,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查12V电压正常否,跟着查5V电压正常否,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了问题,这种故障很常见检查5端稳压块(常见型号8050SD—LM2596—AIC15-01等).
另一种可能就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电压拉得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处理电路出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电压拉得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现问题的元件,替换掉出现故障的元件后,5V能恢复正常,故障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恢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的,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被冲掉可能会导致不开机,还有就是MCU本身损坏,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的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了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MCU是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替换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A/D驱动板代换如:151D或161B等.
2.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异常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检修的方法可用单灯高压板接一个灯管试验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一般老机容易出问题的是某一路的电源管升压管升压变压器和灯管短路或空载而造成的电源管理IC负载均衡保护. 看到高压板接口有这么多条线很多初学者认为更换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需要4个信号接到高压板即可:1电源. 2地. 3开关控制ON/OFF. 4ADI亮度调节.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般来说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办法是看电容的标记了假如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肯定是5V假如是24V左右或以上那么就是12V以次类推把电容上所标的伏数除以二最接近几伏就是几伏了.有的人说按这样接了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是的有很多高压板多是这样的那怎么办呢?找出控制脚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控制脚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再接3.3V再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多是3.3V的情况是可以直接合并.多余的脚怎么办呀??让他空着好了不用理它.
3.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灯绿灯常亮.
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查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3端稳压块的(AIC1084)3.3V代替.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4.屏幕亮线亮带或者是暗线
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
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本体的排线出了问题或者某行和列的驱动IC损坏.
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或者TAB柔性板连线开路.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就是给机器判了死刑了,没有维修价值的,因为一块屏的价格太高了。
5.花屏或者是白屏
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换驱动板和驱屏线试验若不行检查屏背板供电电路维修思路: 驱动板5V转3.3V的稳压块(AIC1084)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F)- 3.3V -----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
6.偏色故障
一般可以进入工厂调整模式进行调整。如没有此模式维修思路:更换屏线和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驱动板坏(不常见)-----屏背板的控制IC坏(不常见)--------拔掉屏线观察背光颜色(背光扁色为灯管老化)-------换灯管.
7.字符虚或拖尾
维修思路: 检查VGA信号线,重点看R.G.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正常-----更换屏线或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LCD屏背板对比度电位器调整------LCD屏导光板错位----偏光片错位
8.LCD屏幕内部有污点
维修思路:擦拭或更换换保护膜-----拆开屏体清洗外层偏光片和有机玻璃(用棉球纯净水处理)---风筒吹干
9.LCD屏漏光或光线不均
维修思路:重新安装灯管-----调整导光板
10CD屏亮点
一个或二个大的亮点可以尝试轻轻用指尖压亮点可消失说明多为此象素的开关管和电极虚连.小的黑点和灰点有可能是内部导光板或偏光片有灰尘造成.可清洗处理.
以上方法在试验时要先征取客户同意才可操作否则后果自付一切责任与笔者无关.
11CD屏亮度低
检查高压板ADJ亮度调节电路----------换灯管--------换高压板--------调整或更换导光板
12:错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检查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13:通电后不按开关按键即白屏出现背光按键后图像可正常显示
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反接造成部分属于驱动板MCU的开关信号输出不正常可以重写MCU程序修复.-------换MCU
信息条形码:1032101010556744752

网友:
不错,分析得很清晰!

网友:
正好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没事多看看 非常好

网友:
QQ527844793 哪个好心叔叔教教我 显示器维修 我学一年多了 对测量 短路  和主板 元器件 的名字 作用知道的少的可怜  老师 不怎么说  谁能帮帮我 我不想浪费时间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但是最后几个关于屏的,我建议小小白们还是不要弄为好!拆屛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2013-05-12):
楼主,老成啊。想必对显示器了然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