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JW199A要闪,求高手解围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4-04):
今天来了个HANNS.G JW199A是一体的板子,用一会就要闪,后面发现分辨率调高了,几乎就是开机就闪,一直闪,怎么回事?求高手解围···~~~~~~~~~~~~·

网友:
显卡驱动先卸掉

网友A:
你又没附上图片,是什么样的闪?你说调了分辨率就好了,那就是刷新率或者机器MCU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附上图片,是什么样的闪?你说调了分辨率就好了,那就是刷新率或者机器MCU程序问题

饿,这个怎么在图上表现出来啊?就想照相机那样闪

网友A:
你拿一个板子测下屏麦,看看屏本身可是好的。若是好的,你就修板子吧!

网友:
楼上乃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一个板子测下屏麦,看看屏本身可是好的。若是好的,你就修板子吧!

。。。。就是有点不知道修哪里的感觉

网友:
这个板在,但很便宜,换也一个,  也就50块钱

网友B:
這個我們常修 是三合一板 電源高壓與驅動都在同一塊板上
板子故障率很高 長期溫度太高造成
面板故障率也高HSD190MGW1 故障現象很容易分辨
推估樓主修板子就可以好
但是請修得全面一些
這張是修過的照片
電容沒有爆 都是裡頭乾掉比較常見
焊錫很差 幾乎需要全面補焊
若是補焊失誤 會造成其他故障
要專心一點 慢慢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我們常修 是三合一板 電源高壓與驅動都在同一塊板上
板子故障率很高 長期溫度太高造成
面板故障率也高 ...

嗯就是,问题很隐藏,后来发现时电容严重漏电造成的,换了一大堆 电容,和加焊了,才好的

网友B:
那些電容不是漏電 是內阻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些電容不是漏電 是內阻變大..

哦。这样的哦,但是我有时候拿不准,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量出来?

网友B:
起點色心.把它鋁殼脫光了看看..
再取一新電容把鋁殼脫光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點色心.把它鋁殼脫光了看看..
再取一新電容把鋁殼脫光了看看..

???阻值大的和漏电的电容和正常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太笼统   不好分析思路   你把你排除的思路说下啥

网友:
能否解釋下您說的漏電在電路動作上是甚麼意思?

网友:
楼主华丽丽的碉堡了 ,这种显示器电源板和屏线爱出问题,所以你还是打开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