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L9S04显示器

楼主(2013-04-04):
一台长城L9S04显示器,开机黑屏,过段时间亮屏正常,天气越冷时间越长。开机检查发现高压板上的电解电容鼓包换下如旧,电源板上电解电容容量测量好像偏小,换上后屏亮了,但是亮几秒暗几秒,后来无意中拆掉高压板上的电解电容,却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只要接上电容就亮几秒暗几秒,不接反而正常。哪位大侠能告知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故障时电源指示灯是一闪一闪的  高压板上的电解电容是470uf  现在不用这个电容反而能正常

网友:
电容短路了/ ?  既然正常了那就拿掉算了...

网友:
电容是开路没有容量了

网友:
问题是不用这个电容可以正常原来就没必要装了,还省钱。搞不懂,现在显示器正常使用好多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