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m352开机键处电压是20v正常吗

楼主(2013-04-04):
神舟笔记本m352t无法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测了开机键处电压是20v,这正常吗?据说一般足3.3-----5v啊,口那个电路有问题,请高手指导,这台电脑的之板是uniwill   255/259iax

网友:
神舟笔记本m352t无法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测了开机键处电压是20v,这正唏吗?

网友:
见识浅薄...一般3V左右

网友:
有的机器是那么高的电压!看图纸,开关键电压谁送来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