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改win7?

楼主(2013-04-04):
电脑装完win7关机自动从启,网卡唤醒关闭了,也一样,换独立网卡,关闭计算机,能感觉出来,电脑已经关闭了,但是,界面依然卡在正在关机那画面。。

网友A:
我也没听懂你口述的故障  再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B:
卡在关机那画面 你是怎么感觉出来已经关机的? 神奇啊。。。。

网友C:
换回XP系统看看吧  说不好是系统与某些硬件不搭配

网友D:
系统肯定没装好,重新装一遍,最好换个版本。

网友E:
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病句!XP改Win7?你是要做成仿Win7系统?!

网友:
装个纯净的WIN7

网友F:
只有换系统看吧!不行的话  装官方的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有换系统看吧!不行的话  装官方的系统试试~~

噢噢。谢谢

网友G:
试了,装完网卡驱动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题本身就是一个病句!XP改Win7?你是要做成仿Win7系统?!

就是换成win7不用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肯定没装好,重新装一遍,最好换个版本。

试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回XP系统看看吧  说不好是系统与某些硬件不搭配

噢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在关机那画面 你是怎么感觉出来已经关机的? 神奇啊。。。。

机器内部的声音跟正常关机一样,但是界面卡在关机那,我也形容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听懂你口述的故障  再换个系统看看

就是,电脑换成win7系统之后,关机之后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    不懂。。

电脑换成win7系统之后,关机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了,装完网卡驱动还一样,

XP系统下装网卡驱动没这种问题吗

网友:
我以为你要仿WIN7怎么表达的不清楚,问题就是关不了机是吧。把电源拔了不相信不行。

网友:
电源管理方面吧,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了,装完网卡驱动还一样,
那就是网卡问题哦

网友I:
问题没描述清楚么~发帖了就该说详细么,要不别人咋帮你呢~

网友:
是不是内存太小或CPU太低了

网友:
你不装网卡驱动会不会这样?

网友:
重新做系统 最好换个版本的 毕竟都盗版的系统

网友:
安装纯净的win7,不保证,这个问题可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