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整理的一点关于MOS管和三极管的知识给新手

楼主(2013-04-04):
                                             三极管和场管
     三极管的三极,  基极B(1),集电极C(2),发射极E(3)     B输入,C输出
    场管的三极,      栅极/控制极G(1)(左边第一脚)漏极/输入极D(2)(中间和上部)原极/输出极S(3)(右边)   G输入,D输出
                       D极接供电为上管,(上管S极接下管D极和电感,)S极接地的为下管
     共同点
           代号相同,都用Q表示
           作用相似,都可以做开关作用和降压作用

     不同点
           结构分类不同,三极管是NPN和PNP,场管是N沟道和P沟道
         三极管电路符号,箭头向外的是NPN,向内的是PNP
           场管电路符号,箭头向外的是P沟道,向内的是N沟道
           控制方式不同,三极管是电流控制电流,场管是电压控制电流

      特性
         NPN三极管特性,当B>E 0.7时,CE导通,BE(IB)的电流越大,CE(ic)电流越大,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PNP三极管特性,当B<E 0.7时,EC导通                                      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N沟道场管特性,当G电压越高,DS导通能力越强                              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当G电压高于S极2V左右时,DS开始导通
                        当G电压高于S极4.5v左右时,DS完全导通,(相当于导线)
         P沟道场管特性,当G电压越低,SD导通越强                                  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

      测量方法
            三极管和场管区分, 红黑笔交替测量2,3脚,有500值的是场管,没值的是三极管
            三极管,            如果红笔固定在B极不动,黑笔测CE,都有500值是NPN管,反之是PNP管
             场管,             黑笔接D,红笔接S极有500为N沟道,红笔接D极,黑笔接S极有值是P沟道

     常见型号
                NPN三极管,1AM,W04,W1P,T04,S04,S1A,*1P,*04...,C5001,C5706,C507,
                PNP三极管,W06,T06,*06...,B1202
                N沟道场管,09N03,06N03,60N03,45N02,3055,3057,K3916,9916H,85T03,70T02,
                            D412,FR3707Z,K72,S72,702,7002,351,024,025,12W
                P沟道场管,A36

       三极管测量有两组数值,BC,BE,500左右, ,BE BC ,为1短路,有多组为开路,
        MOS测量前先放电,短接三脚,MOS管只有DS之间有一次数值,500左右,如果DS之间测量两次(DS,SD)都有数值,
                 为无穷大,MOS开路,两次值为0,则短路了 ,MOS任何两级之间数值为0都为短路,

         常见的MOS有3脚,5脚  6脚   8脚,

网友:
數字表與指針表測的方式將不一樣喔..

网友(2014-06-03):
70T03GH 06N03LA可以通用戶換嗎?
70T03GH擊穿想拆用舊版子上的06N03LA

网友:
去哪里搬来的

网友:
我还是不知LZ说了点什么,但我还是觉得LZ很是厉害!

网友(2014-07-18):
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