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SO 384M DDR3 花屏,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4-04):
手上有一片昂达9600GSO 384M 192bit  ddr3 花屏 显卡,总共有6颗显存,左上角有两个空位。

下面试测试结果,请帮忙分析一下哪里的问题。(怎么会有4个通道呢?空位的显存是哪个通道,D吗?)

网友:
不好意思,图中字体小了一点。把网页放大一下还是能看清的。这个结果怎么看呢??麻烦各位前辈帮忙分析一下,指点迷津。刚拆了显存的散热片,   板子用的是 三星的显存颗粒。

网友:
这个好像要用BGA加焊显存试试了!

网友A:
有的是显存下面进灰尘了拆下来重植下可以的

网友B:
ONDA通病加焊主芯片就可以了,384M的显存

网友:
主芯片做BGA

网友:
直接做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是显存下面进灰尘了拆下来重植下可以的

有时间我试试看吧,明天有事  做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DA通病加焊主芯片就可以了,384M的显存

嗯,谢谢。有时间试试看。温度多少合适呢?新手,还没搞过呢。

网友:
谢谢,有时间搞一下看。

网友C:
谢谢,有时间试试看。温度多少合适呢?新手,还没搞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有时间试试看。温度多少合适呢?新手,还没搞过呢。

夏天的话225保持一会只要动了就行 只是是花屏几乎都能成功  天冷的话在245保持下动了就可以关了 这个温度别在上了要不很容易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夏天的话225保持一会只要动了就行 只是是花屏几乎都能成功  天冷的话在245保持下动了就可以关了 这个温度 ...

谢谢!有时间了我做一下看。

网友:
加焊主芯片.我有一片就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E:
昂达的显卡不知道是自己做的还是哪家代工的,制程控制得相当烂,已经遇到过两张显卡的MOS管虚焊了!

网友F:
显存坏了需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存坏了需要换

换哪个显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昂达的显卡不知道是自己做的还是哪家代工的,制程控制得相当烂,已经遇到过两张显卡的MOS管虚焊了!

MOS管虚焊,看来是生产时 炉温设置不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