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GhostWin7_X86(32位)旗舰版电脑公司装机版2013.04

楼主(2013-04-04):
文件大小:2963793920 字节(2.75G)
MD5     :5BFE06CFC5CFCF6B3D2DA796F55D796F
SHA1    :76932301D7084C749678861DD52F915EF32B5360
CRC32   :83070E64

迅雷快传下载地址:
http://kuai.xunlei.com/d/MYnBAAMwSwBonFdR80a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9813&uk=3591746539

《GhostWin7_X86(32位)电脑公司装机版2013.04》

--------------------------------------
一、★光盘说明:
本光盘含GhostWin7克隆版32位旗舰版(带驱动软件)、WIN7PE及DOS等工具,支持各大品牌兼容式台式机、
笔记本组装机,自动完美激活! 正版验证!安装快捷方便、兼容性高,系统运行稳定、快速、安全!
--------------------------------------
二、★系统说明:
* 微软官方在线更新系统补丁到 2013.04,安装完成后自动激活,通过微软正版验证!
* 无任何插件,无捆绑主页,可自行任意修改设置,无任何个人OEM图片及个人信息。
* 系统母盘采用官方Windows7_SP1_Ultimate_x32原版,可通过微软正版验证,在线更新!
* 集成WIN7工具箱,集成VB、VC++ 2005\2008\2010及32位运行库支持文件
* 安装速度极快,一般安装时间在8至10分钟安装完成。
* 适当优化如加快系统开关机速度,网络加速等。
* 安装完成后使用administrator账户直接登录系统,无需手动设置账号。
* Flash控件更新至11.6.602.180
* 更新PE的SRS驱动,及启动光盘工具,方便装机人员操作维护
* 智能驱动工具-自由天空最新版
* 更改激活工具Windows Loader2.1.7.0,更好的支持通用激活

--------------------------------------
三、★系统自带必备软件
├─办公软件
│ ├─WINRAR4.2
│ ├─OFFICE2007
├─中文输入
│ ├─百度拼音输入法(不捆绑,不弹窗,不流氓)
│ ├─极点五笔
├─影音播放
│ ├─酷我音乐盒2013
│ ├─PPS网络电视
│ ├─暴风影音
├─网络软件
│ ├─迅雷7.2.11去广告版
│ ├─腾讯QQ2013官方版
│ ├─百度浏览器(便捷贴心)
├─其它软件
│ ├─WINDOWS一键还原
│ ├─装机人员工具

-------------------------------------
★免责声明:

网友:
谢谢坛友拿出给大家共享,我就喜欢旗舰版,我拿走了。
       补充:如果跟原牌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安装方便,不用激活,而且还可以更新,一般网民可以不用第三方免费杀毒软件了。

网友:
地址无效,请查正

网友:
     我是在百度网盘下载地址下的,系统是windows8,用的是IE10浏览器网页下载,大约两小时就下载好了。我用讯雷下载地址不行,提示要注册,但是,我感觉用网页下载比迅雷还快。

网友A:
好不好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用呀!!

必须好用才向大家推荐的

网友B:
您好!
   GhostWin7_X86(32位)旗舰版电脑公司装机版2013.04  我安装了试用了一下。我电脑用的是双系统windows7和windows8两个系统,我windows7系统是备了一键还原的。我就用履盖安装在windows7这个系统盘里,大约用了15分钟就安装好了,进入桌面。首先进入电脑属性里去看是否激活,结果提示还有三天的激活时间,也没有微软的授以图标,找了一激活软件,激活后,有正牌授权的图标,安全、稳定、信誉。
    这时又进入操作中心,看更新,结果一看,不能自动更,不知道那里出现错误。不能更新,我就没有试用了,就还原以前的windows7旗舰版了。也许是双系统的原因吧?那时候单系统试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GhostWin7_X86(32位)旗舰版电脑公司装机版2013.04  我安装了试用了一下。我电脑用的是双系统win ...

不知道你安装的是什么机子,难道是三星的笔记本吗?

三星笔记本的话,需要专门的激活工具的

自动的激活工具 99%的电脑可以激活的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安装的是什么机子,难道是三星的笔记本吗?

三星笔记本的话,需要专门的激活工具的

坛友您好!
      是我自己的电脑,是台式机,本身我就是用的双系统,制作过的windows7旗舰版和原版windows8专业版系统,我用U盘安装在原来的windows7系统盘里,试用的,看来你提供的版本比我用的要高一些,因为可以升级到IE10浏览器,版本低了是不能升级IE10的。大概是由于双系统的原因,有联带关系,被微软发现了。
   我专门在论坛里发了一帖子,题目是"安装windows8后,windows7(非原版)出现奇迹变成盗版了?(双系统)。基本上回帖的坛友都说,我的双系统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需要再激活windows7就行了。
   坛友你提供的资料是没有问题的,是因为我是用的双系统的原因,凡是安装双系统,wiindows7,安装好windows8后,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坛友您好!
      是我自己的电脑,是台式机,本身我就是用的双系统,制作过的windows7旗舰版和原版windo ...

也装过XP WIN7双系统没有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网友:
补充图片,因为看到以上的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显示了,所以补上

网友D:
楼主,这个可以不可以用通用PE来ghost?这个是GHOST 镜像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装过XP WIN7双系统没有出现你的这种情况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才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windows8是原版,自动更新,可能有联带关系,所以被微软发现了,windows7本来是激活的,就变成没有激活了,大概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提供的资料系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以前的windows7旗舰版32位,也同样出过这样的问题,一安装好wiindows8系统后,电脑设置自动更新,过一段时间进入windows7电脑属性一看,以前是激活的,这时就变为没有激活了,而且进桌面还黑屏,一对话框提示你可能用的是盗版,你是盗版受害者,再激活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可以不可以用通用PE来ghost?这个是GHOST 镜像文件吗?

ghost镜像文件可以的,任何PE或DOS下都可以的

网友(2013-05-04):
下了ISO,写入U盘,做成USB-HDD,启动后直接进PE,桌面上的功能很少,分区工具和GHOST都没有,相比XP GHOST 2013.01,差了

网友E:
我用百度网盘为什么每次都是下到97%的时候就停止下载了,提示搜索不到资源。
那个迅雷快传下载一点击就让我下载迅雷7,可是我电脑里已经安装迅雷7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百度网盘为什么每次都是下到97%的时候就停止下载了,提示搜索不到资源。
那个迅雷快传下载一点击就让我 ...

重新安装迅雷吧,你的迅雷可能不是原版的迅雷,或者是版本低了,用迅雷快传的地址下载

有的用户用百度网盘下载速度快,有的用迅雷快传快

网友F:
预装软件好多,我还是喜欢纯净版的

网友C:
程序 里找找,基本上常用的都有,这个PE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预装软件好多,我还是喜欢纯净版的

纯净的这个月会有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程序 里找找,基本上常用的都有,这个PE

我把这个ISO刻成光盘,进PE后,桌面上功能齐全,可以正常使用。
用U盘做成USB-CDROM,进PE后,桌面上功能齐全,也可以正常使用
用U盘做成USB-HDD,进PE后,桌面上功能不全,程序里也找不到,基本的分区工具和手动运行GHOST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把这个ISO刻成光盘,进PE后,桌面上功能齐全,可以正常使用。
用U盘做成USB-CDROM,进PE后,桌面上功能 ...

建议安装一个U盘 系统,然后 把系统.GHO镜像拷进去

网友:
我也喜欢纯净版的,一直都用纯净版,换换你哪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