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高手指导 修理LG lw98 显示器

楼主(2013-04-04):
大家好,这帖子也算是我签到了,嘿嘿
小弟想请大家帮忙了,小弟是学计算机的,但对于修理电器应该算是个小白了,手里有个LG lw98 显示器,故障是 开机只能显示不到5秒的时间 就黑屏了,每次都是,去年在网上搜索过,有人说可能高压板坏了,今天我把它给拆了,2个板子,高压板中间那蓝色的地方有点黄黑色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检测,不过万用表还是买了块,请大家帮忙指导下我,不甚感激,我在网上看,这2个板子的价格还都算可以接受,就是不知道拿个坏了,请大家帮忙了,谢谢

刚才在淘宝上搜索了下 这个驱动板有卖带dvi接口的,我这个驱动板dvi是精简的没有dvi,我看了下照片基本一样,就是多了个接口,不知道能不能用上
~~~~~~~~~~~~~~~~~~~~~~~~~~~~~~~
这么多朋友帮忙回复,太感谢了,还有朋友给了那么详细的说明,大家都说是高压板的问题,我还是买个高压板吧也不贵,不过买什么样的通用高压板呢?还麻烦大家给推荐下。再次感谢
灯管有可能损坏吗?我看灯管也不贵1块一根,是不是买一根呢?
还有,拆开显示器的时候有不少胶布都废了,是不是得买一个呢,好像叫阻燃胶布,不过我看那胶布到不算贵8-9块一盘,不过我用不了那么多,是不是能用什么东西代替啊?
还请大家多给点建议,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4-27 22:40):
多谢各位朋友帮忙,非常感谢,本人已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板子换上了 花了不到20块,现在显示器已能正常工作。坏板子,等我弄到三极管再慢慢修,再次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黄色的板子坏了

网友:
高压烧成这样 了,不好搞.还是换块高压板吧

网友:
万用表不好测,直接换一个就好

网友:
高压上的四个三极管,

网友:
试着换元件  总共也没几个

网友:
改块通用高压板试下!

网友:
{:soso_e113:同意5楼

hjq -10

网友:
那块黄色板问题!我修、了N台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吧》。

网友A:
换掉红圈里面的三极管,一般是C5706或C5707.再加焊变压器(红框里面的)。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加一点。电感也要加焊一下。。

网友:
电源电压不够,只是本人怀疑

网友:
最好方法,换套版试试

网友:
高手一看图片就知道哪里坏了 哎 我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

网友:
做好本职工作 社会是有分工的

网友:
我也在学习修显示器。啥时候能到显示器都能修的程度啊,。

网友:
修显示器都需要什么工具。大家能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 和高压 高压坏了 可以换个通用的

网友:
还是送修吧,没接触过的,直接去弄,把故障扩大就麻烦了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
这么多朋友帮忙回复,太感谢了,还有朋友给了那么详细的说明,大家都说是高压板的问题,我还是买个高压板吧也不贵,不过买什么样的通用高压板呢?还麻烦大家给推荐下。再次感谢

网友:
你测一下高压板那里有四个C5706 看看是不是有的烧坏了 可以用C5707带换的 再看看耦合电容 还有高压包 灯管

网友:
谢谢您了,不过我还没掌握原件怎么测试好不好用,我的万用表好像没有测试三极管的功能,电子电路的课上学的时候没好好学,后悔啊,还有那灯管也有可能坏了?要不我就买个高压板再加个灯管,灯管好像挺便宜的

网友:
冠捷做的这种高压板有铅的都容易出这种问题,就按11楼的兄弟给的方法就能根除。不过也会有变压器坏的,但是很少。无铅的的板子坏的就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红圈里面的三极管,一般是C5706或C5707.再加焊变压器(红框里面的)。

同意,这四个管子是要换。
(高压输出保护,管子换了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哦)

网友:
看看帖 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
学点东西  小白~~~~~~~~~

网友:
4个三极管中可能有一两个坏,不会测就4个一起换,再补焊2个变压器,2个蓝色的电容,基板变黄黑色说明这个地方是长时间处于高温状态,所以这一块上的所有零件都容易脱焊,有时候吧这一片地方全部补焊就好了。不行就换通用高压板,如果楼主还是不会,那就直接换这一整块板吧!灯管就免了,虽然灯管很便宜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换!那不是换个三极管这么简单的事,除非你有报废机器的心理准备,否则最好别随便拆灯管。

网友:
5707 / 5706全换 怕搞不定 连高压线圈一起换 就好了  不过修好了也管不了多久 这是这种电源板的通病  用通用板代换吧

网友:
高压板坏了,换板吧,

网友:
直接换通用高压板就行了

网友(2013-09-23):
搞个通用高压板改一下就可以了,我也是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