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 开机进BIOS 死机求救········

楼主(2013-04-04):
联想 B450开机进BIOS 几分钟就死机 ,现象画面死机 按大小写还有反应。什么问题求救啊

网友:
拆键盘没有呢

网友A:
看看显卡供电有没有拉低

网友B:
拆掉硬盘,键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显卡供电有没有拉低

显卡供电正常 ,用示波器量没杂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硬盘,键盘试试。

拆过一样。。。。。。。

网友C:
那应该没有死机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没有死机 吧

进BIOS 画面卡死在那不动 ,

网友:
搞定了  换显卡OK

网友:
换显卡就好了啊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弄显卡的?

网友D:
B450好多都是 刷刷BIOS  OK

网友E:
供电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我之前碰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50好多都是 刷刷BIOS  OK

bios 刷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有问题也会这样的 我之前碰到过的

供电量正常 死机时量也没跳没 杂波

网友:
显卡是代换的 本身机器的显卡型号是N10M-LP2-S-A2 用N10M-GS-S-A2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