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显示器看电影人脸发紫

楼主(2013-04-04):
lenovo l2261wd     显示器桌面正常看电影人脸发紫 电压正常12V .5V 3.3v

网友:
缺少颜色吧

网友:
VGA接口那里,三脚的小芯片量量看

网友:
是不是 电视里的人,脸被打紫的也说不定

网友A:
看电影人脸发紫,偏色,屏的问题,信号板问题,给你个软件测试一下,偏什么颜色?

Nokia Monitor Test v2.0.EXE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OK VGA接口看一下,只有这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影人脸发紫,偏色,屏的问题,信号板问题,给你个软件测试一下,偏什么颜色?

谢谢了  不会用

网友B:
缺色,先换屏钱看一下了

网友:
是不是缺色,RGB三路电阻阻值偏大、电容漏电也有可能!

没有这个可能

不怎么会玩 -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色,先换屏钱看一下了

换了2个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C:
显示器的菜单里面有色温调节的,你把红色,蓝色减少一点,加多一点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的菜单里面有色温调节的,你把红色,蓝色减少一点,加多一点绿色

调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怎么会玩"    你说不可能,板子是你的?你检测过!70欧电阻阻值偏大就会偏色,100欧后面的贴片电容漏电会缺色!我劝你还是赶紧改行还来得及!

网友:
换驱动板吧,这样会更好些,省事

网友D: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确定一下问题出在那部分

网友E:
通用驱动板才20块,换一个吧,

省时  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确定一下问题出在那部分

确定了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用驱动板才20块,换一个吧,

省时  省力

通用驱动板点不亮 还要发个原装的 哎 发原装的才赚20

网友:
22的也能点的,,小板,还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