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41217T 求救?

楼主(2013-04-04):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SONY PCG-41217T 插上电源有待机0.0,3秒后待机没有,求高手解救?
电源

网友:
咋没人回复呢?

网友(2014-08-08):
CMOS 放电试

网友:
这种要对着图纸好好查 一下

网友:
测量一下公共点对地阻值 我的与这情况类似 是公共点大短路

网友(2014-09-07):
你这样的问题,谁帮你回复。先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