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开机掉电通病换PQ1 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3-04-04):
这个问题修过好多台了 都是直接换电源小板 PQ1也换过 都不起作用 是零件换的不对还是其他问题 求大神给个解释
掉电
通病

网友:
前几天修个Y450一看电影就掉 拆下风扇一看 我滴乖乖硅胶从液态变成固态。 。

网友:
这款Y450的机子我也修过几台掉电,有的是显示掉电,有的不显掉电,发现大多数都是由那块电源小板引起的,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加焊一下供电芯片就好

网友:
或许不是那里面问题呢,不要盲目的修那里哦

网友:
可能这个不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