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映泰780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3-04-04):
  新手   朋友一块A780GE的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直闪    CPU供电正常    北桥供电1.15V  南桥供电不知道在哪量  下面有主板的图    南桥很快热 南桥边上的晶振只有0.6V

网友:
图中红圈里的是供电管吧

网友:
摸一下网卡烫不烫

网友:
不烫   刚才我把内存拨了   喇叭有滴滴的报警声音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也不会一闪一灭了  插上内存喇叭没报警声音   诊断卡上的复位灯一亮一灭  内存供电1.96V    昨天以为是红色圈中的是南桥供电MOS管  今天才发现是IDE接口的那几个是MOS管  也有1.15V   这样是不是内存没检过    诊断卡上的数字是D400

网友A:
要么南桥供电有问题,要么南桥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南桥供电有问题,要么南桥内部短路。

南桥供电有1.15V   拨了内存会有报警  插上内存不会报警了

网友B:
你量下PCI A14 看阻值多少  和USB的数据线

网友:
遇到这知情况有加焊北桥好了的

网友C:
d4是内存不过,查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和系统时钟电压,SPD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下PCI A14 看阻值多少  和USB的数据线

PCI A14 电压正常3.3V  USB数据线阻值是700多  是不是说明桥基本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d4是内存不过,查内存系统总线电压和系统时钟电压,SPD电压

今天量了下SPD电压   好像先2.9到3.3V抖动   另一根内存插口就稳定3.3V  插到稳定3.3V的那组插口  诊断卡是D4D4稳定不变   插到不稳定的那组插口就会一直跳的码

网友C:
加焊北桥。。英伟达的桥常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北桥。。英伟达的桥常虚焊

  哥哥  780是AMD的  不是英伟达的

网友:
把内存的条件查清楚! 排除掉! 然后干桥吧!

网友:
USB阻值700多的话,有可能南桥虚焊了,加焊南桥试试
如果三组都是700多的话,那就不是桥虚焊

网友:
测内存电压其实有1.8V并不一定内存部分是好的,主要测它的参考电压0.9V,就是在插槽旁边的小排阻,如果有0.9V才算是正常

网友:
要么刷BIOS...或者加焊北桥.,问题应该解决的.

网友:
你先洗一洗内存槽,再插上内存。不行就换一条内存试一试,还不行就换个cpu,还不行就刷bios,再不行就加焊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还要测量USB接口数据引脚 到南桥的南桥波形正常不

没示波器   有一次开机正常了  多试了几次能开机了   我把内存拨了  再插就开不了了    开了一百多次机  就开了一次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拔了开机有报警音吗是跑什么代码

拨了内存会有报警  插上内存不会报警了     这位师傅  要不加你QQ说吧  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