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大神帮忙好吗

楼主(2013-04-04):
联想天逸F40M 笔记本     故障不开机   拿来时候看待机电流有0.02   马上拆开来    待机3V  5V 没有
没摔过 没进水 客户说就是好久没用了 就成这样子了  大概的测了下 没有明显短路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图   起先PQ10 的5678 输出是13V  这应该不正常吧?  然后我换过了PQ9 PQ10 现在输出是  11到14V 之间老跳动  待机3V 5V 也在1到3V多之间跳动  是哪里出了问题?  PQ9 和PQ10 的第四脚控制级 是19V  正常么
本人新手 不会  望高手 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对的 B+不正常  是19V   点火不正常吧

网友:
   PQ9 和PQ10 的第四脚控制级应低于19V  从图上看是分压而来   查PQ17 看是否正常

网友B:
经典的点火回路……

网友:
P管 19V肯定不正常呀
查PQ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B+不正常  是19V   点火不正常吧

点火回路啥意思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点火回路……

哥  求详细 讲解   菜鸟 求教育

网友C:
你这板子公共电就没有产生,那3 5V怎么能出来呢,先查公共点吧。公共点产生原理:PQ9和PQ10都是P沟道MOS管。这是仁宝经典的点火回路,首先PQ9内部体二极管反接,插上适配器PQ9的S极就应该有19V,但是电流很小,要想PQ9和PQ10导通,它们的G极必须为低电平。它们要成为低电平又受控于PQ17。当PQ17的G极PACIN为高电平时,PQ17导通,通过电阻PR46和PR55分压,PQ9和PQ10的G极大概为8.14V(ACON不能为低电平)。这样PQ9和PQ10就完全导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高电平的PACIN来源于PU1A的开漏输出,由VS经电阻PR9,PR15分压等于9.5V。说的太多了,容易看晕,你就直接量下PQ17的G极有没有9.5V。只要有了9.5V,PQ17就能导通PQ9和PQ10就能导通产生公共点了

网友:
pq17的电压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子公共电就没有产生,那3 5V怎么能出来呢,先查公共点吧。公共点产生原理:PQ9和PQ10都是P沟道MOS管。 ...

PQ17 G级没用9V  只有1到2V 多 在不停的跳动

网友C:
PQ17的G极是PACIN,来源于PU1A(LM393)是一个比较器。只有当PUA1的3脚>2脚电压,PU1A才开漏输出高阻态,最终由VS经PR9和PR10分压才得到9.5V的高电平,既然你现在量到PQ17的G极电压只有1-2V。你就该去查下PU1A,看看PU1A的3脚是不是大于2脚,3脚的电压应该是3.64V才对,2脚的电压是3.3V。只有3>2脚,PU1A才能输出高阻态的PACIN(9.5V),查查PUA1周边的电阻电容,有没有掉件或者腐蚀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17的G极是PACIN,来源于PU1A(LM393)是一个比较器。只有当PUA1的3脚>2脚电压,PU1A才开漏输出高阻态,最终 ...

明天我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大湿   收我做徒弟吧  只要不嫌弃我笨

网友:
晕,我不是高手啊。这些相对于说还简单,你只要能简单分析电路就行了,能分清MOS管,和MOS管的工作条件就能修这个机器。

网友:
有机会到迅维培训一下吧。这里有你想要的东西,修3 5V,会用示波器帮助很大的。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