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带不起负载的电源!

楼主(2013-04-04):
今天一个朋友带了台电脑过来找我,说开不起!
打开主机,楼主想笑,里面的东西还算可以,就是电源不行,一眼可以看出是山寨产品!这位朋友是在一个厂里管机器设置的,唯独不怎么懂电脑。今天想让他见识一下山寨电源的强大。

脏吧,没办法,两年没清过,算起来还算是干净的。

用料极其简单!接下来重点来了!

看到这里,我想我那朋友心中应该有一万头草泥马瞬间奔腾而过!他说想先顶两天,等我有空再帮他淘个电源!
那行吧,带回家修修看!

通电,有5VSB,上测试仪!这样子看不出什么问题的,没负载!

待机,主开关管!这两颗电容等下也要换掉,带不起负载,它要罪魁祸首之一!
待机开关管用的是2N60,比较常见!
主开关管是两颗13007,小了点吧!

二侧整流部分!
一颗SB2045CT
两颗F16C20CT

看了这些管子,再看下电源的铭牌,这虚标也用不着这么夸张吧!标称400W,有200就不错了!
国产的都有这个毛病!
看到这里,这个电源带不起负载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电容造成,输出端的滤波电容只有那几颗,容量还不大!
全给它换上!

16V470uF的,我没有小的,只有大的,还是剪过脚的,放不下去!

加脚加保护!

刚好可以远离那颗假负载,凉爽!后面的换了,高的那颗是红宝石的!开关管那两颗50V10uF的了换了!

PFC下面是连着的,那根线都不用装了!

也做一下保护吧!果断上热缩管!

看到这参数,很无语!12V居然可以有21A。就前面看到的那些管的质量而言,也就是个200W的电源!
这个电源呢,真心烂!楼主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家里也没有备品,先修好给他顶几天吧,明天回老家,等回来再给他从网上淘一个吧!
电源是昨天修的,今天早上带过来装电脑上开了一个小时没问题就让他搬回去了!
他电脑里面还有块独立显卡,9600,要外接电源的那种,说上上去的时候一玩游戏就死机!
昨天拆了电源给他自己看的时候,原因就不用讲太清楚了!

网友:
这破电源,害人啊,我家原来也是这样的,我拆了一次才知道,第二天我就给换了,换成了联想品牌机上用的电源,用着稳定,用着放心

网友:
楼主修电源还是蛮牛逼的嘛  我怕高压 电源 和显示器电源板都怕

网友:
山寨的电源质量差但是便宜,现在都是比价格的时代!没办法 ,也要卖!

网友:
这种电源也伤硬盘吧

网友(点评):
不伤硬盘硬盘卖给谁啊?这不等于说电脑不坏我们维修的还不喝西北风啊?坚决支持善哉电源。

网友:
那条线真心牛B

网友A:
原来山寨的东西那么差劲

网友:
是啊,不过山寨便宜啊,还是有市场

网友:
不就换只个电容嘛,晕了

一语道破天机

网友B:
我修长城的时候修到风扇转一下停,那个好麻烦,

网友:
上个集显还是可以的咯~!提坑了,打假。

网友C:
我有个长城400W的,那天,一块烂主板,把我的电源搞炸了,打开一看,那个电源管理芯片被炸了,后来买一个新的芯片回来换上去,惨了,没有电压输出,在初级那边还有电压还有跳变,修了几天,都修不好,实在修得没有思路了,那位大神给小弟来点意建啊。。。。。。。。。。。。。

网友(点评):
发贴说明情况求助就行,P1014也有外围元件要查的

网友D:
便宜货都是一个样的

网友:
国人图便宜,岂知一分钱一分货,普通用户又不会拆开看,他只看到机子亮了,能用就行,话说前几年买过一个X格的电源,包邮才要70元,还说保三年,拆开后根本没有一、二级EMI电路,用了两年也没出问题,足见国人的强大

网友:
有山寨,才有钱挣,都是品牌电源,能不看价的人有几个!

网友:
这种电源百分百伤硬盘,去电脑城装电脑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会用这种啦,机箱电源200到250块,
这就是一直以来的潜规则!像这样的电源他们去拿货基本上就是五十块钱左右,再加上机箱,这里面
就是一百来块钱的利润!加上很多人对电源不是很了解,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长城400W的,那天,一块烂主板,把我的电源搞炸了,打开一看,那个电源管理芯片被炸了,后来买一个新 ...

芯片炸掉不单单只是换上去那么简单,还要对周围的电路进行检查,如果没有对应的电路图,可以查一下对应芯片的Datasheet作为一个参考!你看下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我看我有没有那个Datasheet,有发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E:
不行,我修电源没有思路,台式机电源不好修啊

网友:
我一般全换电容

网友:
像这种看下大电容两边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话检查一下开关管的加速电路,没问题的话直接把两颗50V10uF的电容换了一般就可以了!买了个电容表回来,那拆下来的电容不知道丢哪去了,也很想量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我修电源没有思路,台式机电源不好修啊

台式机电源最好修了

网友:
电源一般坏了就换  要不就是换电容其他的 都不会修了   那三极管怎莫测呀

网友:
45楼可以看一下!

网友:
这台电源的输出电容也太小了吧?价格便宜就有市场,哎!山寨!!

网友:
这电源不是一般的山寨

网友:
搂主功力不错啊。
换电容增强了带负载能力。

第三张图是个亮点!我第一次见识!确实让人无语阿。

网友F:
没有时间换,买一个长城的或者是航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时间换,买一个长城的或者是航嘉的,

其实现在台系的电源也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价钱也还算合理,现在国内的厂家价格方面也没有什么优势了!如果买国内厂家的呢,有条件可以换上大点的整流桥和日系的电解电容,这样一般很少有问题,对硬盘多的人也是不错的!我专门收藏硬盘的,发现硬盘很大部分的故障都是长时间用料电源造成的!

网友:
我还是比较相信航嘉的,用着几个都不错!

网友:
以前帮加人装电脑的时候一般会装个航嘉的电源,基本没没坏什么,也算是比较争气的一个牌子!我用的也是航嘉的磐石500,都用好几年了!

网友G:
我记得有次修电源,开关管换错了,直接砸掉,一片漆黑。也没法再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有次修电源,开关管换错了,直接砸掉,一片漆黑。也没法再修了!

换开关管有一点,最好是同型号的,没有也只能用稍大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便宜货都是一个样的

去电脑城只要自己不选电源,一律装这种,利润大!潜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开关管有一点,最好是同型号的,没有也只能用稍大规格的!

当时不懂,只知道从废旧电源上拆相同部位的旧件,也不找到好坏!

网友(2013-05-10):
我一般先换电容在说!

网友I:
实实在在的说,如果没有山寨,市场就真的可能没有如今这样,中国就因为有了“山寨”才有了当今的“盛世”!应该感谢才对,多少地方不是靠这个才换来的“繁荣”吗?所以说这个现象是正常的。我本人支持山寨,不然那些自命为品牌的,还不知道要有多“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实实在在的说,如果没有山寨,市场就真的可能没有如今这样,中国就因为有了“山寨”才有了当今的“盛世”! ...

说的没错,这是市场需求所导致!

网友:
说的没错,这是市场需求所导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实实在在的说,如果没有山寨,市场就真的可能没有如今这样,中国就因为有了“山寨”才有了当今的“盛世”! ...

所以害的现在的品牌电源也在偷工减料,现在的长城和以前的就不能比。

网友:
中国山寨层出不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所以害的现在的品牌电源也在偷工减料,现在的长城和以前的就不能比。

只能说那个价钱可以用更好的料,一直以来都是买那个价,只是用的料大不如前!

网友K:
别人原来用这电源就没事,总之维修技术不行,哪有换两个电容就好了的,你把维修电源看的太简单了,明显是控制电路或者ic问题     这种贴也能上迅维    都不晓得管理员咋个搞起的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山寨的东西那么差劲

不垃圾就不叫三寨了。这些电源很多都是电容鼓包或者是容量不足引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别人原来用这电源就没事,总之维修技术不行,哪有换两个电容就好了的,你把维修电源看的太简单了,明显是控 ...

朋友你还别说有的时候真的只要换两个大电容就好了。现在还在使用

网友:
拿来做点板子测试还凑合,山寨真可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朋友你还别说有的时候真的只要换两个大电容就好了。现在还在使用

他换的后端滤波电容   不是前端的   更你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他换的后端滤波电容   不是前端的   更你不一样

大师,加速电容也换了!量出来有问题,只是没传照片,是失误!

网友L:
便宜的电源的,用一年可以,但对硬盘是有很大的坏处,大家共识,  自己用,知道的,要用好一点的,对自己,对电脑都好。

网友:
山寨代表的是成本、技术、创新

网友:
引用 网友L:
便宜的电源的,用一年可以,但对硬盘是有很大的坏处,大家共识,  自己用,知道的,要用好一点的,对自己, ...

如果把输出电容都换了,降低输出纹波,把CLC给补齐了,还是可以将就一下的!

网友:
电源不好修,好几个修不出来.有待机5V电压,其他没有

网友:
直接放个石头,增加重量还减少成本

网友:
换电容最直接啊

网友:
这种电源还值得修吗 可怜孩儿一番周折

网友:
好多这样的电源。越来越差了,

网友:
楼主居然给山寨货换红宝石
好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长城的时候修到风扇转一下停,那个好麻烦,

多数是取样保护,你看看个个电压的取样电阻,这个一定要细心哦,不然找不到

网友:
电源维修,要会看图纸的,要有原理基础,才能真正的维修好电源;

网友:
山寨电源的优势就是完爆一切品牌的低廉价格,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山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我修电源没有思路,台式机电源不好修啊

用普通半桥或是单管双管正激结构的电源会比较好修,用到有源钳位,LLC谐,ZVS全桥之类的大功率电源就不是很好修了,有些还用到单片机来做主控,这种基本上是修不了的!

网友:
电源应该换新的利润高点吧

网友:
╮( ̄▽ ̄")╭  营养真的不多。。就换了个电容啊 ,我修一个进水的液晶电源板 从前面EMI 查到芯片短路,都觉得太没营养没好意思发的。。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ATX 一二级EMI电路一般山寨宾都被去掉,不过感觉没什么用途

网友(2013-06-15):
我们这  一般不是电容爆的电源 都不修

网友:
那个也叫线圈,也太骗人了,不如把铁芯也去掉算了,还能清些

网友:
我看了我的电源,滤波电容一般是1000UF

网友:
LZ懂一些电源知识,但不分青红皂白换了几个电容就确信已经修好了带不起负载,不敢苟同。

网友:
主开关管的电容有问题?
我有也一个电源带不起负载,但是看电压什么都正常,小风扇能带起来,就是不能带大负载。一接大负载就保护,弄了好久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还丢在一边。
估计也有可能是开关管的电容有问题吧,改天换了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5541-1-1.html

网友:
我拆过的山寨电源多了,就是没见一个做工好的,山寨真是差啊!

网友:
楼主没把这个大电感拆开吧。里面是四个铁块组合在一起的。配重用的,常见,常见。

网友M:
见过飞利浦的电源吗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见过飞利浦的电源吗 哈哈

在淘宝上好像有,但是不是真的就说不准了!

网友:
你好劲,折服了

网友:
山寨货害死 人啊

网友:
山寨电源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