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白,哪个高手告诉我修显示器和修主板最常用的工具

楼主(2013-04-04):
希望可以讲解的详细点,因为我也刚接触维修,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恒温烙铁 焊锡 焊宝 热风枪 检测卡 假负载 bga返修台 编程器 洗板水 万用表 螺丝批 钳子 镊子 棉花
等等 楼下继续

网友:
假负载是什么啊 还有焊宝。焊宝是松香吗

网友:
可调电源、转接屏、锡球、除锡丝、备几个维修配件如(显卡,内存,灯管等)帮助你迅速检查问题。 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下不知道...

网友:
螺丝刀 电容 热缩管 锡枪 示波器 电源转接头 系统碟 外接光驱 等等 楼下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