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L95831的分析(含引脚定义)和HM65等二代平台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04-04):
浅析,希望大家能一起探讨
迅维网月饼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ISL95831是一个支持3相CPU核心供电和1相集成显卡供电的控制器,主要用于INTEL的HM6X及以上平台,符合IMVP-7/VR12规范。TQFN封装,48脚。
主要特点:
•支持双输出:第一路电压调节器可配置为3相、2相、单相,第二路电压调节器支持单相输出

•两路输出共享SVID控制

•集成三个驱动芯片(第一路两个,第二路一个)

•支持多种测量电流的方法

•支持过热、过流保护

顶视图:
引脚定义:
VR_ON为高电平的最低值0.75V(ISL95831IRTZ)
简化应用图自行查阅其数据手册

这是一个用于HM65等二代CPU的电源管理芯片
它的引脚没有了传统的VID0-VID6,取而代之的是SVD SVC,ALERT#信号
这是一种串行总线,CPU电压和集显电压都由它来调节
根据6系列芯片组时序图,CPU是在获得了PROCPWRGD后,才发出SVID信号
迅维网月饼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所以,新的主板,如果出现没有CPU供电的情况,大家应按照6系列标准时序图,先查PROCPWRGD是否正常。若不正常,转而查前级即可。
这是我制作的修改版6系列时序图,大家可以参阅。
CPU内的集成显卡的供电是在CPU核心供电出来之后
迅维网月饼原创,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据ISL95831的手册,可以把PROG1的电阻拿掉,即可不装CPU而出CPU电压1.1v(VBOOT)。这是PROG1的配置表。

补充说明:去掉电阻出电压的方法只能说明芯片的PWM模块,反馈等正常
但是不能说明芯片的DAC模块正常。所以也存在一部分板子是芯片的DAC模块坏了导致不出电压的!

 会员1193573300鑫豆2025-1-8 16:31

网友:
月月老师 那95836是他的升级版吗

网友:
如何配置这里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点评):
呵呵,我只是说配置。不要非要把这个和你的验证扯在一起嘛。

网友:
经典的帖子一定要顶起来支持月饼哥

网友A:
那个时序图能放个高清的就好了。下回来太小了看的好模糊眼睛疼

会用示波器才是技术啊
高清的在实地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时序图能放个高清的就好了。下回来太小了看的好模糊眼睛疼

intel 6系列芯片组白皮书中有原版。不是我发的这个。

网友:
饼哥,能否提供下这个HM65的手册,传上来吧

网友:
饼哥总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文章,永远挺饼哥

网友:
饼哥,又发好东西给我们分享了

网友:
饼哥的资料都是哪里搞到的啊 透漏下

网友(点评):
自己研究的。今天下午

网友B:
早一个月出此经典贴我的一台ACER4750不出CPU电压搞定就有望了,搞的客户天天催还是没有搞定,后来让客户取走了

网友C:
饼哥,发点如何用示波器的,还有用示波器经典修机的帖子撒

网友(点评):
实地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发点如何用示波器的,还有用示波器经典修机的帖子撒

买什示波器,弄块好板,,对照着时序,好好分析分析,有些东西,不是一句话或一个图可以表达的!

网友(点评):
示波器被神化了

网友:
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网友:
饼哥发帖都是好东西啊,学生先收着了

网友:
时序、引脚定义提供的很好,谢谢。

网友:
真的很需要这个技术资料,很棒收藏了。

网友:
前天我修到一个联想G450的笔记本,就是95831不出电压。最后还是还给客户了

网友D:
这里的SYS_PWROK,和PROCPWROK时序不是太明白,觉得应该是CPU VRM先发出SYS_PWROK给PCH,然后PCH再发出PROCPWROK给CPU的,但是时序上却是先有PCH发出的PROCPWROK再有CPU VRM发出的 SYS_PWROK,(这里的PROCPWROK是以什么为标准的,CPU VRM的PG还没出呢,PCH怎么可能发出 CPU VRm PG信号)这里不太懂,饼哥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点评):
看看手册上的就知道为什了,单桥的PROCPWROK是连到CPU的UNCOREPOWRGD。

网友:
想了一下,是不是这么理解,PROCPWROK,是CPU的其他供电,并不包括核心供电。SUS_PWROK才是核心供电的代表。

网友(点评):
procpwrgd是非内核供电。

网友:
饼哥文章好呀,收藏了

网友D:
饼哥,你们做测试的时候是先有时钟还是先有PROCPWROK信号啊?intel时序上说的 PCH output clocks是不是就相当于 6系列 以前芯片 组的CLK_EN#这个时序?不明白时钟是什么时候开启的,都是集成在PCH里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你们做测试的时候是先有时钟还是先有PROCPWROK信号啊?intel时序上说的 PCH output clocks是不是就相 ...

当然是先时钟。以INTEL的标准时序为准

网友:
老师给的HM65这方面的资料真的很好,以后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之前修道新款机器真的有些无从下手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详细的电源芯片引脚和时序解读,谢谢楼主

网友:
之前有位广达的工程师写过这些东西 就前几天

网友:
又有收获了

网友:
顶的就是你 饼哥!

网友E:
饼哥,还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很大I3和I5的机器CPU空焊会导致CPU电压不出来呢,还有你说的此芯片没有VID0-VID6信号,是用SVD SVC,ALERT#信号取代,那为什么CPU空焊会导致此电压不出来,到现在我还是模糊。

网友(点评):
看什么脚空焊。。。

网友:
大师有pdf文档吗.传一个让我们收藏了呗

网友(点评):
暂不发布PDF文

网友:
新资料·支持··值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SYS_PWROK,和PROCPWROK时序不是太明白,觉得应该是CPU VRM先发出SYS_PWROK给PCH,然后PCH再发出PROC ...

确实这是intel 6系列的一个不同之处.
然后前面说到的SVD, SVC取代VID信号作电压调节,
但是芯片上没有这两个信号,应该是SDA何SCLK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INTEL就是这么定义的。呵呵

确实这是intel 6系列的一个不同之处.
然后前面说到的SVD, SVC取代VID信号作电压调节,
但是芯片上没有这两个信号,应该是SDA何SCLK信号吧?...

网友(点评):
对。每个芯片名称不同而已。我习惯称呼svc svd

网友:
SVID正常情况下的波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多谢饼哥的分享!

网友:
饼哥的帖子都是好东西,超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饼哥,还有一点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很大I3和I5的机器CPU空焊会导致CPU电压不出来呢,还有你说的此芯片没有 ...

这个倒没有注意,一般我都是修的多了,才总结的。没有怎么去理它,下次遇到要研究了。。多谢提醒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好好努力!

网友D:
饼哥,这两天看了几个HM67的图纸,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假如VRON有了,供电芯片外围都正常,RPROG1设置为VBOOT  =  0,(主板默认),这时候,输出电压也是0 ,这个后VRM会发出PG吗?参考的图纸时序图:G470,E47A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这两天看了几个HM67的图纸,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假如VRON有了,供电芯片外围都正常,RPROG1设置为 ...

不会发出PG。
PCH不需要得到SYS_PWROK就可以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D。

网友D:
那我参考的这两个图纸有问题咯?这两个的时序都是把SYS_PWROK放在前面了,序号可能标错了,跟INTEL都不一样了看起来。开始只看了G470的(仁宝),以为是图纸标错了,但是昨天又看到一个E47A(广达),又是这样画的。彻底不敢判断了,手上也没有主板做实验,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网友(点评):
厂家都是直接拿5系列时序套到6系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参考的这两个图纸有问题咯?这两个的时序都是把SYS_PWROK放在前面了,序号可能标错了,跟INTEL都不一样 ...

厂家经常乱标

网友:
时序图太模糊,看的我云里雾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SYS_PWROK,和PROCPWROK时序不是太明白,觉得应该是CPU VRM先发出SYS_PWROK给PCH,然后PCH再发出PROC ...

暂时还没有学到,有点看不懂!!!!!!!!!!!!!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
如果有一个典型应用电路图就更好了。
上面发错了,请版主删。

网友:
饼哥,取掉电阻可以不要装吧

网友C:
饼哥,我手上有一台dell n4110不出集显电压,cpu电压是1.15不对,但有波形。南桥bios换了。内存信号测了。没发现不对的地方。你修过这样的情况么?请问是什么问题?或者是我还有什么没量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我手上有一台dell n4110不出集显电压,cpu电压是1.15不对,但有波形。南桥bios换了。内存信号测了。没 ...

读内存后,CPU是否再次发出SVID信号?

网友:
什么意思?就是电流到0.9a不动了。如何测量他是不是再次发出了SVID?我的那CPU电压芯片上的3个SVID都是1.05v电压。

网友(2013-05-04):
我晕,我的一个联想Y470的也使用这个芯片,是进水的,现在CPU的两个电感上有电压,但是给CPU内部集成显卡供电的电感没有电压,换了芯片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G:
如果拿掉PROG1的电阻,此时95831发出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否说明95831自身以及其相关电路正常?如果是这样,那是否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桥这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拿掉PROG1的电阻,此时95831发出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是否说明95831自身以及其相关电路正常?如果是这 ...

如果我的猜测对的话。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我的猜测对的话。是这样的。你可以试试嘛

我已经试过了,目前修着一片G470的板,开机0.24,缺CPU和集显供电,拿掉pr942后能出CPU和集显供电,因为是进水机器,主要集中在南桥和EC周围

网友:
饼哥,g470把pr942拿掉了,cpu和集显供电都有了,但是还是不亮机啊

网友:
开机到。0。6-0.8之间,貌似不认内存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我有个95836也没出供电,所有的电好像都正常,就是出不了,不知道咋查

网友:
看不明白 太深奥 我理论不行

网友:
犹如看天书一般&&&&&&晕

网友:
给力的好资料啊

网友:
是否内存过了才会启动内置显卡供电?

网友:
取掉那个电阻,所有电压出来,还是一样不开机,刚试过。看电流是不过内存样子,估计是先跑过内存才会开启GFX_CORE 这个CPU内置显卡电压

网友:
好资料,分享的好,有看头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和95836定义一样吗?

网友:
如果能早点看到这个贴 我以前修到的一个Y460估计就能修好了

网友:
会用示波器才是技术啊!!!
月饼哥的帖子都是技术流!

网友(2013-06-03):
我这也有一台头疼

网友:
请问G470要测试这个点PROCPWRGD(h_cpupwrgd),没有点图,在实物的板子上面怎么找到这个点呢?

补充内容 (2013-6-16 09:46):
没有人知道吗?

补充内容 (2013-6-21 16:55):
怎么多高手都没有人知道???

网友:
N个月前修到过一台HM65平台的,不出CPU供电,用的就是这个时序!饼哥分析的很好,让学生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一个月出此经典贴我的一台ACER4750不出CPU电压搞定就有望了,搞的客户天天催还是没有搞定,后来让客户取走 ...

现在手上正好有台ACER4750 不出CPU电压,已经测试拿掉24脚PROG1的电阻不装CPU可以出1.08V CPU电压,研究下先,

网友:
我正修一台 DELL N4110 所有电压都有  就是不出集显电压  和你的情况一样  兄弟你的机器修好了嘛 我也没招了 呵呵

网友:
我遇到过好多二代系列的,都有CPU供电1.1左右,而显卡供电没有,0.45左右吧,不出来,不显示的,但又有的板这个0.45V不出,也能正常显示,不过这种情况只遇到过一回,为什么会显卡供电不出来,是哪出了问题,请教饼哥了

网友:
现在手上正好有台ACER4750 不出CPU电压,已经测试拿掉24脚PROG1的电阻不装CPU可以出1.08V CPU电压,研究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饼哥,我手上有一台dell n4110不出集显电压,cpu电压是1.15不对,但有波形。南桥bios换了。内存信号测了。没 ...

我正修一台 DELL N4110 所有电压都有  就是不出集显电压  和你的情况一样  兄弟你的机器修好了嘛 我也没招了 呵呵

网友:
拆了 CPU电压正常 但是开机0.7几不开机 有没有办法

网友(2013-07-13):
45  46  47  48脚怎么没有解释  今天碰到一个  45  46脚相通的

网友:
支持饼哥。。。。。追求真理

网友:
是先出电压再通过SVID调节电压?

网友:
唉,没看明白,还要好好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