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3AGUCC跑d7

楼主(2013-04-04):
华擎M3AGUCC跑d7,换内存’刷槽‘故障依旧,跑码是D3/D5/D7。各位有大虾有修过的吗,谢谢

网友:
换完内存刷完槽 你就没招了啊

网友:
查供电啊

网友:
加焊北桥 .....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先检测内存供电和上拉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去官网下个最新版的BIOS程序刷上,如果还不行就用手压住北桥,看看能不能过内存,如果可以,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2017-08-14):
C7 和D7不知道是不一样,IO 键盘鼠标,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