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应该是多少V?

楼主(2013-04-04):
如图:此为联想旭日420A笔记本主板电源接口以及保护隔离处电路图,大家帮忙分析下这里的BT+应该为多少电压?小弟认为既然是冲电用的就应该是12V,可在这里的是19V,笔记本现在故障为电池和电源同时接上有短路现象,如单用任何一种完全正常。若断开U16第四脚,BT+为12V.查得第四却直通8725E的28脚,

补充内容 (2013-4-5 23:11):
充电电感上有19V,电池接口处一样有19V,这样对吗,我以前量过别的机器电池接口都是12V的,而且是装了电池才会有的,现在是什么时候都有,

补充内容 (2013-4-6 21:54):
哈哈,,赤裸裸的忽悠!经证实BT+应为12V,而且是在装电池的情况下,不装电池是没有电压的,这笔记本我已经修好,这几天谢谢大家关注了,U16的123脚都19V,4脚是U10的28脚给的19V低电平,U16才会证常工作BT+是无电压

网友:
19v 才对的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19v

网友:
可它直接通到了充电电感。充电电感上也是19V了,所以后认为电池放电和电源输入发生冲突从而引起有短路现象,但短路并不是一直短,是跳一跳的,一下子5A一下子2A,2A的时候应该为正常充电,就这样一秒钟循环一次的跳,而且U61会发烫,,,这都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19v

可它直接通到了充电电感。充电电感上也是19V了,所以后认为电池放电和电源输入发生冲突从而引起有短路现象,但短路并不是一直短,是跳一跳的,一下子5A一下子2A,2A的时候应该为正常充电,就这样一秒钟循环一次的跳,而且U61会发烫
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B:
你先试哈 把U16换了 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试哈 把U16换了 看怎么样

换过了,不行

网友:
19V应该是正常的,你认真分析一下充电电路块。

网友:
b+ 就是本子主供电  当你用电源时是19  当用电池时是12  都用时是19 不是就是电源电池切换电路问题

网友C:
u65 有可能坏  或者 u10

网友:
BT+是公共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65 有可能坏  或者 u10

不行,换过了哦,

网友:
无语的420

网友:
电池充电电路有问题,BT+肯定是1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