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神级别回复。一起讨论。高手进。

楼主(2013-04-04):
   此贴为讨论帖欢迎论坛高手来一起参加讨论。
机器型号:MAC A1297
     版本号:K20A
  机器架构:inter(t9600)+NV MCP97单桥+ NV(G96)独显
  机器故障:待机有时0.03-0.04接口绿灯能亮 不触发

待机必备条件如下,有不到的地方请大家指点。
1:保护隔离就不说了上面已经概括(苹果机器只要是等正常亮保护隔离就不会有问题.
2: PP3V42_G3H待机的3.42V电压 实测正常
3:SMC供电:PP3V3_S5_AVREF_SMC  =PP3V3_S5_SMC  PP3V3_S5_SMC_AVCC 实测正常3.3V
4:由u5000复位芯片发出此信号SMC_RESET_L到SMC(EC)的实测正常3.3V
5:SMC时钟20M   实测正常
6:SMC_BC_ACOK此信号由充电芯片ACIN检测正常后芯片内部发出到SMC的。实测正常3.3v
7:SMC_ADAPTER_EN此信号当smc收到正常的SMC_BC_ACOK然后送到NV单桥的。实测3.3v正常
8:SMC_PM_G2_EN此信号由SMC发送到待机芯片51220开启线性的3VREG 5VREG 的实测正常3.3v
9:=PP3V3_S5待机电压由P3V3S5_EN(由SMC_PM_G2_EN过电阻转换)开启。实测电感已经产生3.3v正常(苹果大多数机器待机有3V没5V)
10:=PP1V05_S5_MCP NV单桥待机电压由=P1V05S5_EN(由 SMC_PM_G2_EN过电阻转换)开启  。实测电感已经产生1.05V正常
11:RSMRST_PWRGD此信号有U7940检测3vS5和1.05的PG芯片发出到SMC实测正常3.3v
12:PM_RSMRST_L此信号有SMC发送到NV单桥初始化南桥。实测正常3.3v
13:PM_BATLOW_L此信号SMC 发送到NV单桥的电池电量低检测信号。实测正常3.3v
14:SMC_LID此信号为休眠信号待机为高电平 实测正常3.3v
15:SMC_ONOFF_L键盘开机键到SMC高低高变化实测正常有跳变
16:PM_PWRBTN_L此信号由SMC到NV单桥高低高变化实测正常有跳变。
17:PP3V3_G3_RTC此信号NV单桥的RTC电路供电实测正常3.3V
18:RTC_RST_L此信号NV单桥的复位实测正常3.3v
19:RTC_CLK32K_XTALIN  RTC_CLK32K_XTALOUT 此信号是NV单桥的32.768HM时钟实测波形正常
20:MCP_CLK25M_XTALIN  MCP_CLK25M_XTALOUT 此信号是NV电桥的25M时钟实测波形正常。
以上待机条件正常后NV单桥应发出PM_SLP_S4_L  PM_SLP_S3_L 来开启后续电压上电触发。有人可能说南桥没有收到PM_PWRBTN_L  PM_RSMRST_L等信号我量过对地阻值正常,(因为有测试点单桥这边有测试点)NV单桥已经换过。
以上是我测的待机的所有的条件,如果还有那些待机条件下的信号忽略了望高手指点提出相互讨论。特此悬赏(希望能修好此机器)

网友(点评):
这个是好的BIOS吗

网友:
该查的信号你都查了。
你确认NV没发出SLP_S4#吗?或许是

网友A:
下面是图纸点位,要一起下哦,不是为了骗分而是压缩文件超过2M了所以弄成了两份,不好意思,有想要的把邮箱给我我给你发过去。

网友(点评):
第一个文件下载异常。请检查。压缩为1.9M一个吧

网友(点评):
你把这个上传再编辑一下,不要再重新占楼上传了。一又出了问题,害我去了十分。

网友:
SMC工作应该正常了,你可以重点查一下nV单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nv桥25m 时钟正常吗

网友:
nv的桥没换好。

网友B:
H8待机需要2个时钟SUSCLK  20M OSC
2个复位 RES*    ETRST  这二个复位短在一起也可以。要拆一个上拉,分别提供也可以。
SUSCLK待机可以有桥提供,也可以有32K OSC时钟提供。
重点还是要查h8。H8带程序,要原装料板带换才行。

网友(点评):
不管什么H8,都是要围着桥服务的。桥的条件已经满足,不发出SLP_S4#,比较奇怪

网友C:
很明显,还有一个信号你没提到,但我不太记得了,你根据时序一个个的找,应该可以看到的

网友C:
那个信号很容易忽略,我记得当时换了3个电阻,搭了3根线,两个小5个脚的管子,最后的一个信号就是我提到的,当时查了几个小时

网友:
学习中,长点知识

无极性电容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H8待机需要2个时钟SUSCLK  20M OSC
2个复位 RES*    ETRST  这二个复位短在一起也可以。要拆一个上拉,分 ...

他的两个复位已经送到SMC了上面提到了,一个是3VS5和1.05S5PG检测的的复位,还有一个就是U5000的复位芯片发出的,smc的20M时钟已经正常发出。H8带程序我知道也只到要原料板代换才行,可是现在SMC的条件已久全部发出,NV单桥没有返回SLP信号,和SMC关系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还有一个信号你没提到,但我不太记得了,你根据时序一个个的找,应该可以看到的

请仁兄指点一二。让我突破瓶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信号很容易忽略,我记得当时换了3个电阻,搭了3根线,两个小5个脚的管子,最后的一个信号就是我提到的, ...

兄台要说重点啊啊,那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牛啊。。这么多东西都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图纸点位,要一起下哦,不是为了骗分而是压缩文件超过2M了所以弄成了两份,不好意思,有想要的把邮箱 ...

不知道怎么压啊,怎么压都是2M上传不了

网友:
我也在修同样的故障,不知兄弟解决了没有,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前几天测的一个苹果 好像 待机 有个 充电芯片发出的12V左右的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