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认硬盘问题

楼主(2013-04-04):
一台T43集显机器,冷开机正常,用着也正常,只能硬关机或者点开始-关闭计算机—关闭,然后再启动机器,一切正常。如果点重新启动,就认不到硬盘,硬关机之后,再重新启动,一切都正常。
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芯片

网友:
重点查查硬盘的时钟电路吧

网友:
看看硬盘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