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70 GPU供电短路

楼主(2013-04-04):
GTX570 GPU 供电MOS管烧了个洞,卸下所有GPU MOS管,电感 对地阻值0.6欧,测GPU背面电容,大的对地都0.6欧,小的对地大阻值,显存供电对地不短路,是不是GPU挂了,还是GPU供电IC挂了,还是本来GPU阻值就低?

网友:
0.6是正常值,这么大功率的卡,不可能是大于1欧姆的。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