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没修机了 发个昨天联想F41A小修帖

楼主(2013-04-04):
昨天同事拿来一台联想F41A电脑,说是偶尔能开机,偶尔不能开机,一旦休眠就开不了机了,按电源键后,风扇转一下,触摸板的灯亮着,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上可调电源,故障时电流只有0.38A左右,应该是CPU供电没有起来.(半年多没有修过机了,好在当年师从基地两位大师,还有这点觉悟和思路,没有给他们丢人).拆机,裸板加电,果然是没有U供电,打开图纸LA-3571A,找到PU11,测其38脚使能脚有3.3V,说明开机芯片时序已经到了开启U供电的阶段了,测U的下管G极为5V,说明芯片处于保护状态.测REF,为0V,测TON脚,电压慢慢上升到5V,瞄眼图纸,不对,这个TON脚过电阻接着B+,电压不止这个,测与B+通连情况,断了,飞根线,再开机,好了.仔细找了找,在PR216的背面,有个连线的测试点(圆的)长霉了,刮了刮,果然在圆盘的边缘断开了,清理好后,上锡焊好,拆掉飞线,再次测试,OK了,顺便帮他清理了下风扇(太脏了). 小修小修,高手不要见笑,半年多没动烙铁修本本了,其中还在线向伍老师请教了一下,给了个总结性回复:芯片无REF,很多情况下不是它自己的问题,是别人引起的,比如:TON信号.哈哈.
愿基地在2013事业兴旺,各位维修同行身体健康!!

不错。。。

网友:
好久没来论坛了,都是新人了,没有认识的帮我加加分啊。呵。看来得进群里拉票了。

网友:
基地出高手呀!

网友A:
小光不修机机了,把你的波波给我玩下。要不还是安心搞你的机机吧,不要玩你的航模了。

网友B:
先顶下无边老师。
三天不动手生,楼主半年没动烙铁了,看完贴觉得楼主基功还是蛮扎实的~

网友:
航模卖光了,前几天卖到湖南的郴州去了,入魔半年多,亏了二千多。波波偶尔要用啊。机机没什么业务,也懒得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光不修机机了,把你的波波给我玩下。要不还是安心搞你的机机吧,不要玩你的航模了。

要不下这周发你用用,我下月要去出差,我要用的时候你再发回来,哈哈,看上中意了的话,也可以收购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个DELL的进水机把ton脚连到公共点那端的焊盘给烧没了,查了好久啊。楼主好功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顶下无边老师。
三天不动手生,楼主半年没动烙铁了,看完贴觉得楼主基功还是蛮扎实的~

想当年,我是做了笔记的,认真看完无边老师的课,一边看一边做笔记的,当年,如果读高中的时候有这个认真,早上清华北大了。后来师从基地的另一老师,也是做了笔记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翻翻笔记就知道了。哈哈。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是的,平时偶尔也写写记记,有时修到比较新颖的问题时还会用手机拍拍存在电脑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不下这周发你用用,我下月要去出差,我要用的时候你再发回来,哈哈,看上中意了的话,也可以收购了。

我也要放弃搞机了,只是我目前是半停止状态,你的波波给我顶多也就是收藏品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放弃搞机了,只是我目前是半停止状态,你的波波给我顶多也就是收藏品咯。

那就算了,我放在这里还可以吓吓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