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

楼主(2013-04-04):
请问电脑开机响几声后,不是内存或者显卡的响声,最少响6下。然后电脑主机风扇全转起来。但是电脑黑屏,没有任何显示。按小键盘灯有亮,再一按会黑。
这样重复开个几十次机器又会点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网上查得BIOS错误,要重写。但是按个几次,或者几十次又会来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高人指点。倒底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

网友:
接触不良吧,内存之类的,插插拔拔吧

网友:
显卡 内存 接触不良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是总响或者是不响。显卡是一长二短响。但现在是最少响六下。多开几次又能开起来啊。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