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上电保护,V星ms-7338

楼主(2013-04-04):
临下班接到一块主板型号为ms-7338
测量主板各大电感对地都在200-300左右,应该不存在大短路,插上atx电源,短接pwsw主板没任何反应。以为是开机电路损坏,此主板用的是f71882fg的IO芯片。此IO 68pin为供电测量为3.3v正常,在按开关80pin有高低高跳变,同时81pin也有低高低跳变给南桥,此时又测82pin由低电平变成高电平3v,最后测试83pin由5v变成0v,83角是直接连绿线的啊,此时又测量了绿线为0v,转了个大圈才找到问题,是主板保护了。问题是刚测试过所有的电压对地都正常啊,拔了12vcpu辅助电源插头,开机一样。没思路了,烦死了。强制拉低绿线也不加电。到底是那里保护了呢。又测量每个供电的对地阻值还是正常,天色已晚心里着急,这兵荒马乱的晚上回家不安全啊。想在测试一下就不修了,就挨着一个一个的去测量每个场管的DS阻值。当测量到内存旁边的这个场管时发现只有20欧姆。
马上拆下测量,还是只有20欧姆。插上ATX电源,能正常开机了。找个料版拆个换上,插上内存cpu显卡开机跑马。下班了。

网友:
先易后难, 一看二摸三测量。

网友:
上电保护不是第一时间测量场管吗?

网友A:
晚上兵荒马乱的,楼主你是不是在非洲修板呀,呵呵

网友:
5v 双路供电击穿。。开头还以为是啥msi笔记本主板。

网友:
不会,现在主板便宜啊,没用专业的工具

网友:
楼主牛啊!修板干脆!

网友:
发现短路就直接测场管,

网友:
这个才是迅维

网友:
很经典的一例保护维修,收藏了。

网友:
要是我还有得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晚上兵荒马乱的,楼主你是不是在非洲修板呀,呵呵

楼主是叙利亚反对派的计算机工程师,此时怎么可能在非洲呢

网友(2016-11-12):
这里故障应该是内存主供电输出偏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