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9N NEO V3(NF56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3-04-04):
型号:K9N NEO V3
故障:不触发
思路:排针电压、电池、25M、RSMRST#、IO、桥
过程:实测排针电压3.3V正常,电池电压3V正常,25M波型正常,此板的IOW83627系列,实测613.3VSB正常,68PSIN#正常跳变,67脚无电压不正常,正常此处应有个3.3V-0V-3.3V的跳变,打下阻值无异常,有几种可能,第一种,由5VSB转过来的3.3V当中有元件掉件或损坏,IO坏拉低电压,桥坏拉低电压(因为此信号是IO到桥)
  从简单的下手,先拆除IO,上电测焊盘的67脚依然无3.3V

接着查此处的电压是由哪个元件转换过来,从电路图中可以看出是由3VDUAL通过一个4.7K的电阻供过来,如图 实测R2的左边有3.3V,右边(也就是连接67)这边无电压,二种情况,第一电阻坏,第二后级短路拉低。

首选更换电阻后问题依旧,可以肯定是由于后级负载短路造成此处电压被拉低。由于此信号是进桥的,我们把桥拆下来后再测67脚的电压已正常。说明是桥拉低了此处的电压,更换桥后正常上电,此板修复。

网友:
说的简明、扼要,有图有真相!赞一个

网友:
都是高手的活,我们不适合

网友A:
现在修片板二三十元钱,有随愿意换桥

网友B(2015-12-03):
现在台式机主板换桥成本太高又花费时间,这里主板CPU芯片组平台系列推测是AMD或NV英伟达系列的。

网友:
台板还用得着换桥的嘛

网友B:
这里67脚无电压推测IO芯片待机工作不会出现发烫情况,南桥损坏测量IO 67脚相连焊盘对地阻值也是处于偏低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台式机主板换桥成本太高又花费时间,这里主板CPU芯片组平台系列推测是AMD或NV英伟达系列的。

就是当年--------07年左右时,NV出名的NF5X0系列主板,用的是AMD的CPU

网友:
桥拉低的

网友C:
查到Pmwbtn信号异常可用割线判断南桥或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到Pmwbtn信号异常可用割线判断南桥或芯片问题。

主板信号层连线太细,割完后一般不好修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67脚无电压推测IO芯片待机工作不会出现发烫情况,南桥损坏测量IO 67脚相连焊盘对地阻值也是处于偏低状 ...

你要成诸葛亮后了,都是推测  是不是 气象你也可以推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成诸葛亮后了,都是推测  是不是 气象你也可以推测出来?

个人习惯用语而已。

网友:
就是桥短路拉低了PWR BTIN信号电压,即这里R2电阻上拉工作也会变无效。

网友C:
我的维修习惯查到信号或阻值有异常会用断线法来区分和确认故障位置。

另外是台式机板是否要换桥问题,如果知会客户愿意付费修的话可以给予维修,必竟大家都是芯片级维修,不是板卡级维修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维修习惯查到信号或阻值有异常会用断线法来区分和确认故障位置。

另外是台式机板是否要换桥问题,如 ...

个人喜欢用拆件法来判断故障。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思想图片做法都有
楼主的 关于现在的主板值不值得换桥的说法也挺好,很务实,毕竟一切以客户要求为主.

网友:
这个电阻内部正常阻值在线测量有时候容易受到相连IO本身损坏影响而发生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片板二三十元钱,有随愿意换桥
只要出钱,我们还是愿意换的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为了修个这种板子不值,这种板子现在垃圾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