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128MB独显升级到256MB??????

楼主(2013-04-04):
前些天看到“中天维修”用台式机显卡代换T61显卡一例自己也心血来潮,自己用的一台华硕老笔记本独立显卡128MB,显卡芯片是G86-703-A2.有时候看电影声音在动影子却不动。想把它升级成256MB,正好显卡小板上有8个显存位置,却有四个空的,所以想以加显存的方式来升级该显卡。
             看了显存型号,现代HY5PS561621B,找了好久终于在一片台机显卡上找到了这个型号的显存,这显卡的芯片是G86-303-A2,没想到和中天维修的那片显卡一模一样。动手了,用风枪在台机显卡上拆下了四个显存,依依一个一个的植上0.5的锡球。然后再一个显存一个显存的往华硕小板上加,刚加了两个的时候装机试了下,能正常显示,又接着加。不一会儿四个显存加好了,装上机测试,开机正常,进系统正常,心里美滋滋的,以为显卡升级就此成功了,打开鲁大师一看硬件信息,令人失望了,“8400M G 128MB”还是老样子,看来加显存并没有起到效果,还是把显卡一起给换掉吧。
             又将G86-303-A2拆了下来换到华硕显卡板上,这一开机更郁闷了,有声音无显示。 显卡信息里面标着BIOS日期 04/09/07会不会是还得给显卡刷个BIOS呢?但我找来找去却怎么也找不到显卡的BIOS,可能是不认识吧!
             大家说说看是哪一步有问题,不过我不确定G86-303-A2是好的,,谁知道这显卡想要升级该怎么升呢?这BIOS应该怎么刷呢?????

网友:
本来就是得刷bios,还有,你显存附近的电容电阻你没补
这种bios基本是找不到的

网友:
加显存应该要更改显卡BIOS里的显存通道吧?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华硕的技术,笔记本显卡的BIOS是独立文件还是和主板的在一起,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得改bios信息的,你不改也可以,就当它已是256呗。

网友:
你只是加装了显存,而没有给他改电路,所以认不到你后面加装的4颗显存。

网友:
你去国外的网站看看,有强人这么改过,好像成功了 。

网友:
没看边上空那么多的焊接位吗 你肯定连显存的供电都没给人家 真是异想天开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重新装下鲁大师啊,硬件改动时要重新安装下鲁大师不然它检测的是你之前的硬件信息。

网友A:
小白问一下 做这个用返修台不?

网友:
大哥,你想给自己多加几条脚就可以做蜘蛛了吗?血管经脉还没有打通呢,所以……!还是试找一些二手的整块显卡换上去

网友:
这个得刷显卡BIOS,还得把那些没有的件都补上

网友:
加焊的显存没供电 ,BIOS updata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下 做这个用返修台不?

不用,只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