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串口硬盘数据接口塑料L断了

楼主(2013-04-04):
我的串口硬盘数据接口塑料L断了,但金手指还好好的,大侠告诉我怎么维修阿

网友:
找个坏的串口硬盘,直接把整个接口一起换掉

网友:
最好把断的粘起来 换的话硬盘可能会格式化

网友:
粘起来先用着~

网友:
我的坏了是找了个坏的硬盘直接把板换上的

网友:
找了个坏的硬盘把口拆了换上

网友:
我也是直接把接口焊下来,换一个就行了。安全耐用

网友:
找个接口直接换掉,但要小心,不要把电路板弄坏了
如果能找到一样的电路板最好了,直接换掉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sata线一头剪断,焊上去。

网友:
直接把电路板换了就行了

网友(2016-06-05):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找坏盘直接更换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