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来也!!!

楼主(2013-04-05):
     今天接了一台神州电脑。型号不记得了。。。来时的故障是不触发!我想很多高手修这个问题肯定是立竿见影没得说!而我确在这个问题栽了跟头???
       拆机一看广达代工的板。。。好久没有查广达的时序了!正好有时间!待机0.01正常吧!看看板没有明显的故障!就打打值!也正常!好吧进行正式的维修
        量开关有3.3V的电并且有高低高的跳变(在这之 前 已经量过上管了)  顺便也量了一下LID_EC#为高电平                      直接到找EC的供电

                               正常!供电!时钟!复位!在测得EC的复位时只有1.7V还不到2V呢。。。  看图      直接换了电容还是一样。呵呵看来只有电阻了在路测好像很正常呀。。直接取下来量了量变大了换了一个小的上去复位正常了 按

  了一下开关还是老样子呀!想了想EC的条件算是满足了。。要读取BIOS了配置程序了!在按下开关的时候会产生一个S5_ON来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在南桥待机电压正常时EC会发出RSMRST给南桥!同时EC还会发出一个DNBSWON给南桥的PWRBTN脚!直接测了EC的DNBSWON                        有跳变!看来是南桥的问题了 测得南桥的供电已经有了 没有发出所谓的SLP_S# 那就先干了南桥吧。。换好南桥后!总算可以触发了。。接上屏来人了!可把你给征服了!进系统一切都正常。。好装好机就丢在一边没管它了!中午又拿出来测试一下!没想到它居然反弹罢工了!哎!!!我再拆!早上不就是好好的嘛怎么现在又旧病复发了呀!这就是被坑的开始呀。。。。。太粗心大意了。。。。敢保证EC工作正常不要为我为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的!那就是南桥了再测了一遍南桥的条件(这次把RTC的条件也加进去了)正常呀。。不会南桥又坏了吧!没辙!我拆!这次聪明了一点在南桥的肚皮上测的PWRBTN的信号没有跳变!不会吧!断线
马上从EC开始找还真让我找到问题了。。。请看 就是这在D29这里断线了。。。现在我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做桥了它就来人了看来是因为受了热呀。。。到此维修结束!谢谢各位捧场!呵呵!语言不是流畅!思维不是很严谨!这都不是我的错!要怪就怪我的语文老师和教我的数学老师吧!各位晚安!

网友:
不错,这就是传说的信号级维修。

网友A:
"为什么为什么我做桥了它就来人了看来是因为受了热呀"看不懂什么意思。为什么既然是断线了换了南桥开始还能开呢?

断线可能就是那个0.01毫的距离,PCB板在做桥的时候受热会膨胀接触另一端。所以就可以正常用了,=板子凉时收缩线又断开了。我想应该是这个原理吧。

网友:
很清晰,不错的教材

网友:
楼主的思维挺清晰的,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修着很顺溜  呵呵   断线了还是  D29不良呢  还是虚连呢  后两种是可能的  断线受热也不能连上啊 是吧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又学习啦。

网友:
告诫我们得测两头电压才能表示正不正常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虚焊

网友:
曾经修过一个联想F31的板子,开3到5次机才有一次可以,开不起来时发现时SLP-S3没有拉高,后来飞线人为的拉高结果每次都可以,可以正常使用。至今没有返修。

网友:
确实是好案例   楼主要开始就测试到南桥有没有信号到就不用误杀了

网友:
呵呵。。就是那种是断非断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虚焊

断线了。。。

网友C:
主板 DNBSWON 断线 这你也够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 DNBSWON 断线 这你也够郁闷的

还是查的太马虎了。。。。。

网友:
呵呵,修的好,很精彩!
楼主有没有兴趣做个实验?
广达的不少主板取下D29后,也是可以正常开机显示的。当然会产生其他的问题。
不知道这片神州的板怎么样,呵呵,期望结果啊!

网友:
楼主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网友:
呵呵。。谢谢你的捧场呀。。。够的学呀。。还要谢谢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真心的感谢

网友:
真够细心啊,拆了也不忘测测

网友:
广达的板我最头痛的就是不出S5_ON信号难修,因为没有编程器和示波器有时候遇到这种搞死人

网友:
确实有点头痛的电脑,没有两下子真的修不出来。。楼主思路清淅

网友:
思路清晰,传说中的信号研究维修人员。。值得学习。。呵呵神舟变成神州。。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优雅HP650么,我这也有一个不触发

网友:
还是的细心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为什么我做桥了它就来人了看来是因为受了热呀"看不懂什么意思。为什么既然是断线了换了南桥开始还能 ...

应该是热胀冷缩吧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