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一台,开机十秒左右灯一直闪,求大侠

楼主(2013-04-05):
论坛看了一下  版号是4111P REV1.0  桥都是AMD的
现在上电到0.9A左右掉电后自己在上到0.9然后停到待机。 先加焊北桥无果,接着加焊南桥 依旧没戏,换了个CPU直接上到0.7掉电,然后刷BIOS 第一次刷错了,不开机,又刷了一次,问题依旧如此
查了下工作条件。CPU 供电0.9  PG已经发出了。EC的PLTRST有3.3V 。现在南桥有点小烫,当时做南桥的时候忘了把铝箔纸揭下来,开机的时候屏下部分好像要闪几下,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愁人中。。。。。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要过2.0 才过cpu吧

网友:
嗯,不错,电流大,南桥坏的机率小,我修这个板子都是先换cpu,再刷bios,再加焊北桥。不行重置北桥。再不行换北桥

网友:
修CQ40 有时会死人的  我就怕修CQ系列的机器  呵呵呵

网友A:
北桥,CPU容易坏,对于这种情况,楼主是用的电源头还是原装适配器开的机呢,建议用原装适配器开机看看

网友B:
0.9A应该还是 在北桥入手。CPU没问题。南桥的信号应该都出来了,可以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CPU容易坏,对于这种情况,楼主是用的电源头还是原装适配器开的机呢,建议用原装适配器开机看看

这机器用原装电池或者适配器就不掉电,但是不显,用电源头就不行。就掉电。这机器真*脏话*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A应该还是 在北桥入手。CPU没问题。南桥的信号应该都出来了,可以查一下。

这机器用原装电池或者适配器据不掉电 但还是不显 真愁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桥,CPU容易坏,对于这种情况,楼主是用的电源头还是原装适配器开的机呢,建议用原装适配器开机看看

CPU换了,我估计是北桥 做了两次依旧没戏。

网友(点评):
你为什么不换下北桥试试啊?CQ系列的不可以用普通的可调电源头的。

网友:
CQ40的AMD比较难搞,这个机器屏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换了,我估计是北桥 做了两次依旧没戏。

忘了这事了,刚换了惠普专用的,跑到1A停下。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送钱的,干北桥吧

网友:
这机器还是干北桥好的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