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看大家以前遇到没,帮助我下

楼主(2013-04-05):
才买几个月的电脑 具体配置 intel i5 3450 华硕p8z77-v LX主板 金士顿骇客8G/1600上了4条一共32G内存 硬盘开始是金士顿60G固态+希捷2T 后来换成希捷2T+希捷500G 显卡七彩虹GTX650 2g 电源是长城天龙500 额定400w 机箱是航嘉的 华硕dvd刻录机串口的

故障是客户买回去使用频率不高 但是有时候开机准备玩呢出现开机无法引导系统 系统是安装的win7 64位旗舰版 满屏英文按任意键滚动完停留在 grub:>/提示符状态 然后我去了用u盘进pe 用diskgen重写下引导记录就好了 有可能过几天或者一段时间又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就是我发现每次如果我用u盘启动ghost手动备份下系统 备份完重启后必然出现 grub提示符 需要重新写引导才能进系统 进系统后也不死机 也不蓝屏的 主板bios升级更新过,数据线换过 硬盘检测过 也都重新分过区 之前没也装过linux 也杀过毒。。。。。。。 实在没辙了 求教大家 才买的机器 如果不彻底解决客户有可能要退机的 悲剧

网友:
你是GHOST的还是硬装的,出现这种问题最好是硬装系统,在引导的时候出现那个问题,你有没有试着拔下一个硬盘,或者单独使用一硬盘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出现这样的故障;最好试下硬装系统,单装硬盘看下。

网友:
没遇过这故障。。。。

网友:
win7我一直用安装版的,费事,但很稳定。xp采用ghost版的,省时间,有两个常用的版本也挺稳定。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我也是小白   但是要是我的话  我会安装安装版系统尝试下~~~~~~~

网友:
把硬盘有系统的设置为第一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2015-07-21):
为什么2年了还可以回复啊?

网友:
两个硬盘设置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