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显示器闪灭

楼主(2013-04-05):
最近有台瀚视奇   开机闪灭   换灯管后依然不好   以为是高压包问题  换了 主板也不行   以前是加高压条后没问题   请问有没有方法 不用加高压条  如果是切回路  能否详细说明下 是 高压保护  回路  还是电流保护回路  怎么切 谢谢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条上去试试

网友A:
这个情况,你怎么就换了主板呢?按你所说,你这个是高压板坏了,修高压板麦!看看是什么引起的保护麦!再不行,直接去掉保护!

网友B:
师傅,这个保护在哪里,怎么去掉呢,麻烦解答下

网友:
保护在芯片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这个保护在哪里,怎么去掉呢,麻烦解答下

你的高压板上,有没有一个长方形的,一般有十六条腿的芯片。你看下芯片型号,是什么,再查下资料,哪条腿是保护腿。照方法去掉,看看。不过首先得确认两组灯泡亮度是一样的。那一瞬间,你得看清楚!

已经 搞定 第三脚接地 OK 谢谢您 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你怎么就换了主板呢?按你所说,你这个是高压板坏了,修高压板麦!看看是什么引起的保护麦!再不 ...

就是不会 去保护  怎么去保护呀

网友:
去保护只是维修的时候的一种检测方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改高压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高压板上,有没有一个长方形的,一般有十六条腿的芯片。你看下芯片型号,是什么,再查下资料,哪条腿 ...

是去  电流保护电路  还是  电压保护电路 ???   我还真 没 去 过 保护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高压板上,有没有一个长方形的,一般有十六条腿的芯片。你看下芯片型号,是什么,再查下资料,哪条腿 ...

芯片型号  0z9938gn  找不到  它的电路图呀    有人说 第三角   接地    是这样么?

网友:
应该换电源一体板,也应该上来就换驱动板呀

网友:
OZ9938去掉保护电路方法: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型号  0z9938gn  找不到  它的电路图呀    有人说 第三角   接地    是这样么?

0Z9938GN 直接不亮吸空6脚 闪下黑屏吸空7脚

网友:
去掉保护。只是检测高压板。看看是哪项电压不对,引起的保护,看看有没漏电。还有引起保护的,灯泡没接好也会出现,因为有漏电麦。

网友:
闪灭还是比较好修的,屏电路才麻烦。又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
去保护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用不了多久还会坏

网友:
换个高压条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