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s3220显示器

楼主(2013-04-05):
AOC s3220显示器客户拿过 来花瓶,换屏线了发现话面模糊。这怎么交差啊!求助

网友:
再换条看看,,是不是没有插好,,,再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屏

网友:
按照楼上说的试试

hjq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只能排除法了

网友:
花屏变模糊 啊 问题应该就在屏线啊  好好插下 擦下屏线

网友:
屏线没插好吧,还有你换的屏线和原来的一样不

网友:
继续换屏线,换换更健康!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是不是有开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