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本本BIOS为何会异常?系统却能正常使用的

楼主(2013-04-05):
请教我的本本BIOS为何会异常?看下图:
但系统却能正常使用的。

只是因为想在BIOS内调启动模式和调节风扇时进去后却找不到设置选项,与以前的不同,好像错乱了套。

是否与之前安装过几次GF8600GS显卡驱动程序有关,

上个月曾在开机入系统前,在扫描左下出F2 时卡住后出图1,要按ESC键 弹出图2 的BOOT MENU框选择才能正常进入使用!

求解
是否可以  使用恢复  出厂的设置:Load Setup Defaults装载系统设置预设值     来    就可以解决?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点评):
F9初始一下

网友:
都是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的

网友:
这是advanced    和 security  菜单   是否异常   设置位项 没有的,,也没有风扇调节 进入选项

网友A:
你可以用F9试一下  不行你在放下主板上BIOS电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曾经在开机入系统前,在左下角 扫描带  出F2  F12  时  卡住后弹出图1,要关机重开按ESC键 弹出图2

网友:
三星机本本,放下主板上BIOS电,很技巧麻烦的,

恢复BIOS出厂设置的
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能看得到BIOS是否有异常造成?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记起前段时间原有金山卫士,再加入360卫士,之后出现开机问题,好像要用金山卫士才能修复!

请教是冲突引起不?

网友:
果断先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F9试一下  不行你在放下主板上BIOS电 试一下就知道了

放下主板上BIOS电视什么意思呢

网友:
再问旧款的本本,独立显卡能不能将它停用的

网友:
F9+F10。恢复出厂

网友:
F9恢复出厂设置   放电~

网友:
PXE那是网卡无盘连接,跟这个无关,如果你老是弹出CMOS,看看是不是键盘有问题

网友:
不是做维修行业的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得恢复出厂设置,放电。

网友:
首选Load Setup Defaults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品牌机bios有些设置都是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