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显示器一点一息

楼主(2013-04-05):
联想LXM-WL19AH显示器一点一息 检查出来是下面灯管有一根坏的,但是怕麻烦不想换  有哪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用换灯管就用一根的方法吗?指导下

网友:
想收钱又不愿踏实动手,想的可美了

网友A:
你没拆屏,怎么就知道下面灯泡其中有一根坏了?如果你真的确认,那就换单灯高压板麦!你自己算下成本,是换灯泡便宜,还是单灯高压板?哪个跟麻烦麦!

网友:
改双灯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拆屏,怎么就知道下面灯泡其中有一根坏了?如果你真的确认,那就换单灯高压板麦!你自己算下成本,是换 ...

就是确定是下面灯管坏了才发这个帖子问问的,想偷懒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确定是下面灯管坏了才发这个帖子问问的,想偷懒啊

拆屏,换吧!有钱不挣啊!

网友:
就只有两根灯管,你只用一根灯管客户会跟你急!

网友:
只坏一根的话,改成 双灯的亮度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换吧!有钱不挣啊!

拆吧,换吧,一切向钱看齐啊

网友:
想挣钱就的付出劳动。老老实实换吧

网友:
一根灯管亮度不够,老老实实的拆吧

网友:
不换灯管换屏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