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德国黑豹的病,应如何检修?

楼主(2013-04-05):
一台德国黑豹模块静音宽幅550W电源 , 把绿线跟地线短接,电源风扇正常转动,但无12V等电源输出,请问师傅们,该如何着手检修?

网友:
我从不修电源。直接换我怕

网友:
好电源还是值得一修的
垃圾电源直接扔 品牌硬扎点的换下来修好再卖

网友:
品牌电源,看做工不错,值得修。

网友:
修12V后继呀

网友:
一大堆电源不会修一般都是几十块的,也懒得去研究。

网友:
     这类型得电源确实难修,资料太少了,能启动,说明辅助部分没问题,查pfc-pwm芯片这里,慢慢跑线路吧。

网友:
风扇不就是12v供电吗
没12v风扇怎么转的

网友:
这个是来问咋修的吗?
他是来做广告的,或者是来猖狂的哦

网友(点评):
同意,做广告的。连12V都没出,标那么多原件加功能如何如何强大的说辞干吊

网友:
电源不好修啊

网友:
这个电源在TB上有很多,之前看了很心动,但在网上看了一些评论看不敢买!
如果当从用料来看,这个电源的用料算是很不错的,差不多可以算是顶级的!
这个电源我猜应该是同步整流,它的风扇用的12V应该是从待机那边出来的,很多高级电源用这种,
它可以在关机后还保持风扇运转一段时间让电源内部的温度降下来,这一点本人认为可取!
电源在关机后,内部的热量排不出,在一段时间内温度还是很高的,对电容的寿命还是有点影响的!
同步整流的电源对电路设计的要求和零件的质量的要求都是很高的,但它的转换效率应该算是目前最高的。所以我怀疑你这个电源的问题就是出在这边。
你跑跑线路,估计风扇用电跟主12V输出不是同一路的!
多上点图吧,我们也很感兴趣,大家共同讨论一下!

精彩回复,思路很好。

网友:
无12V等电源输出,风扇又转

网友:
德国的也会坏?、

网友(点评):
德国二战被打败过,以你的意思它不应该败呗!?

网友:
这电源是全新的吧!一点灰尘也没有!

网友:
这电源是2012年11月份在淘宝网上购得,因以前电脑从未用过这样好的电源,加上自已从小也爱好无线电,爱动动手,所以很想把它修好,丢弃有些浪费.

网友:
LZ问你一下
我也有个一样的电源,用起来正常得很,
就是通电不短接绿线和地,风扇都一直在转,是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

网友A:
这电源有一块主芯片是CM6800G,应元器件分布较密,第一块散热板上有二个20N60,一个BYCB600.

网友B:
我修过  一个和你这个同样是CM6800G的  550W电源·  我的原因是 零件不良  12V的电感铜芯到引脚的地方 脱焊  我补焊后 能正常使用·你这个启动的PS/ON  是接在 内块立着的小板的吗?  20N60 有一个是给 风扇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有一块主芯片是CM6800G,应元器件分布较密,第一块散热板上有二个20N60,一个BYCB600.

在一个 看看光耦···

网友C:
反正你也不会修,出了吧;我收

网友:
这电源不好修,测量不方便,就是拆个元件及安装都不方便,,,,

网友:
散热风扇要启动后才会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  一个和你这个同样是CM6800G的  550W电源·  我的原因是 零件不良  12V的电感铜芯到引脚的地方 脱 ...

启动的PS/ON 应该是接在内块立着的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你也不会修,出了吧;我收

不想出,要努力把它修好,如经验丰富请指点.

网友:
再测说明:电源散热风扇工作四分钟左右停转,转时有4.54V电压,无12V.

网友:
再测说明: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对地打阻,分别对地:黄线短路报警、l橙线短路报警、紫线短路报警、红线0.955、l蓝线0.194、灰线1.22、绿线1.87.

网友(点评):
电源没有启动,只是待机电压在工作,你测量输出各路的对地阻值,不能用二极体,得用欧姆档,因为它们都并接了大容量电容器,二极体测量肯定会叫的

网友:
这么新的电源还是坏的,是你的么 ?

网友:
零件都密密麻麻的,成心不让人修

网友:
电源还修啊  换新的更省事

网友:
还是要等到高手来详细给楼主解答了,我也很想知道如何下手,只是现在还没有学习好,我在努力呢

网友:
电源风扇转动,表示主电源次级有输出。没有12V输出的话。先量下风扇工作的电压时多少。当然,还要查风扇转速控制电路。一般风扇的12v是和12v输出时并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