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进系统蓝屏 进安全模式也是蓝屏!!

楼主(2013-04-05):
我这里有一台DELL 1440的本 有时候开机屏幕亮 有时候屏幕都不亮 亮的时候进系统蓝屏 进安全模式也是  内存 硬盘测过没有问题 开机的时候响两声 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0XF78AA524,0XC0000034, 0X00000000,0X00000000)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显卡吗 ??急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这是硬盘格式问题,bios里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改下硬盘模式就好了   在BIOS里面设置的  换内存没用的  呵呵

网友:
硬盘格式会导致开机无显嘛?

网友:
很明显bios设置sata选项不对  改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