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467·没CPU 电压。

楼主(2013-04-05):
有高手指点下吗。没CPU 电压出来。供电 IC 的下管G级有5V·是不是进芯片保护了?供电IC TSP51620·供电。开启、基准·都有了。就没自举升压。

网友:
都在关注这个芯片哦。

网友:
BIOS放电试试,不是保护了

网友:
不行。。。。芯片换掉之后连。REF 都没了。郁闷死

网友:
反复换了。4个了。还是没 REF。。没思路了。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