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的屏可以放在13.3的机器上测试吗?

楼主(2013-04-05):
14.1的屏可以放在13.3的机器上测试吗? 我有台机器是13.3的屏幕,屏幕有重影,模糊,外接显示器正常。机器使用久了之后内显慢慢的会正常一下,但是持续时间不久,大概1~2秒的样子。然后又开始模糊,重影,1~2秒后又正常。 反复的持续,这个现象。
显示器

网友:
只要接口一样 可以测试

网友:
大多数是可以的 但有些机器的 显示屏是带有特殊程序的 DELL的很多屏就这样

网友:
1.接口一样,屏尺寸没关系;以前修液晶显示器时,试过用19寸的插17寸的看有无信号出来。
2.特别注意屏接口供电角别弄错就行了,有的是头是VCC,有的是尾是VCC。

网友:
线序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