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郁闷的联想Y450

楼主(2013-04-05):
一台联想Y450机器,广大KL1,REV:G。不看视频或者看视频不全屏的话就什么都正常,但只要全屏的话
就白屏,或者花屏并且卡的很,白屏的次数更多。返回不全屏的状态的话,又可以正常,WIN7,XP都装过还是一样
现在怀疑显卡问题。想换一个显卡看看,但显卡上面的字全部模糊了,看不清,上官网查,有两种显卡,一种是GT 240M
还有一种是GT 240M LE。我这个机器进系统查的结果是GT240M。现在想问下,GT240M是N10P-GE1,还是N10P-GS-A2
请知道的朋友说下。
补充内容:多谢各位帮忙,换了一个N10P-GS-A2。机器正常了

网友:
N10P-GE1是(128bit),还是N10P-GS-A2是64bit,你这个机器应该是N10的这个显卡

网友(点评):
麻烦你说清楚点是哪个显卡,GE1还是GS-A2

网友:
我有一片板子,主板编号是DAOKL1MB8GO  REV:g 它的显卡是n10p-gs-a2

网友(点评):
谢了。进系统看的换,显卡是GT240M还是GT240M LE

网友:
平时没怎么注意这个

网友:
这机器散热器容易出问题  温度高了不花屏才怪

网友(点评):
不是温度的问题,只要不看视频不开全屏的话,再久都是正常的,只要一开全屏,立即就白屏或者花瓶

网友:
很对不起我的是坏板子,我没有办法进系统

网友:
你可以看看你的板子编号和我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2楼等于没说,我手上没有这个机器,平时也没留意

网友A:
Y450分“公”板和“母”板,楼主看下 显卡供电小板和主板在一起的接口,看主板上这个接口是公还是母的。我手上也是上次修过后留下的图片了,显卡小板没拿,也不知道这个是那种板了,发上来看对楼主有没有帮助。

网友:
N10P-GS-A2

网友:
标示不认识的话就百度参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50分“公”板和“母”板,楼主看下 显卡供电小板和主板在一起的接口,看主板上这个接口是公还是母的。我手 ...

这机子显卡出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