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帮分折下代码18.1d.13.c1

楼主(2013-04-05):
华硕p5n73-am主板代码跑18.1d.13.c1是什么问题,先谢了

网友:
现在显示C1,明显的是没有检测到内存!!

网友:
内存供电都正常啊,3.3v1.8v.0.9v都有

网友:
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
还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
另外在排阻靠内存槽侧,测试有的是0.34v.有的是0.9v,这个0.34v电压正常吗?还指教,谢谢了

网友:
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