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00 LED暗屏通病,高手跳过

楼主(2013-04-05):
这前有很多高手都发过。不过没图片,我昨天修过一个特拍图供新手参考

网友:
连起来就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保险坏了

网友:
楼主让我们猜啊,好像是20V保险坏了

网友:
一个保险坏 了。还有一个电容击穿

网友:
不太会修 但是学习了 多谢楼主

网友:
IBM的保险很小气的,所以每次都特别注意 。

网友:
学习,学习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下次遇到心里有数了,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种心理有头绪了。

网友:
那是通病。。。

网友A:
上次遇见了台 ,没搞定  就是不晓得哪里的问题,客户又不让我拆机器,要是早看见这个帖子那该多好啊、

网友:
这个问题,暗屏先去测高压板上电容。毕竟还是灯管和高压坏的多。0欧时,拔高压板供电,再测,不为0.就是楼主所说的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遇见了台 ,没搞定  就是不晓得哪里的问题,客户又不让我拆机器,要是早看见这个帖子那该多好啊、

不让拆机怎么修啊!楼主就是发了 你也修不了啊!

网友:
sl400 暗屏基本就是主板屏线接口位置保险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
   没得办法的。 呵呵。

网友:
电容烧坏是通病

网友:
恩,是通病,我都碰到好几台了

网友:
保险and电容